吊钩模型建模

楼主(2015-05-26):
吊钩模型建模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

怎么做出来啊

网友B:
变截面扫描应该很容易做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截面扫描应该很容易做出来吧

我想知道有没有省事的方法

网友C:
这个好,要是 知道 分析 其强度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我前些天刚画了

网友:
我记得左边第一个截面,勾头处,都是椭圆,你这个是圆,所以画出来不圆滑。

网友D:
我把步骤贴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贴出来的目的就是根大家交流一下。大家造型过程中有什么好的体会,提高绘图效率、准确性等的经验。我的经验都写在图片上了。

后面的就很简单了。平面区域,缝合曲面尝试形成实体,拉伸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步骤贴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贴出来的目的就是根大家交流一下。大家造型过程中有什么好的体会,提高 ...

你这个好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要是 知道 分析 其强度就更好了。

可以用solidworks中的插件分析强度吗

网友(点评):
我可以,下午分析下试试,边界条件我自己定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用solidworks中的插件分析强度吗

学习一下怎么做强度分析

网友:
想玩这个,至少要懂点材料力学,再看点关于有限元的基础知识,深了去了,我也是个皮毛。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10T的没贴上来,已经屈服了,于是我算了个9T的,基本接近屈服点了。

网友D:
据说还有个   设计洞察   工具,就是可以看看哪个地方的材料多余,可以去一点。
有用过的同志,说一下这个真的管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还有个   设计洞察   工具,就是可以看看哪个地方的材料多余,可以去一点。
有用过的同志,说一下这个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步骤贴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贴出来的目的就是根大家交流一下。大家造型过程中有什么好的体会,提高 ...

步骤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6-12-22):
多谢!学习一下。请问一下SOLISWORKS有没有变截面扫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步骤贴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贴出来的目的就是根大家交流一下。大家造型过程中有什么好的体会,提高 ...

虽然我不会画出来  但是看到你贴出来的图 都分步骤讲解 就必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