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趣谈

楼主(2015-05-26):
今天早上让俺做一液压缸,公司某领导过来问搞的怎样了,扫下俺画的图说,俺图中6mm处是不是太薄了,还有间隙0.5是不是小了,反正意思就是说定距环如果被活塞顶住后会不会使得6mm处发生往右的变形从而啃倒活塞杆,一听这话我立马某处一紧,赶紧喝口水压压惊,但觉哪里不对,领导正得意洋洋,抓耳捞腮后,俺微咳两声,道:假设6mm处发生往右的变形那么只要它往右凹几丝那么6mm出立马不在受力了,也就不会再往右凹了,几丝的变形不足以啃倒活塞杆的。领导......离开,看来挑别人刺还是得看准再挑啊,另外大伙帮俺再号号脉,别被领导号住了

网友:
6mm确实有点薄了,我遇到一个油缸,活塞与缸底一个隔圈接触,也是类似于楼主结构,只不过是压在了活塞外圈边缘,也因为活塞密封圈槽与边部太薄,使用一段时间后压塌掉了,活塞是铸铁的。后来活塞改了熟铁的还是有变形的。

定距环外圆大一些,靠导向套位置扣虚1-2mm,不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喜欢把轴封放在导向带中间。

网友B:
你得罪他了,要穿小鞋子了,还得意呢

网友C:
你那个黄色的是铜套还是液压的那种树脂材料的导向环?放的进去吗?

网友:
这叫看着不舒服,用着又没问题。

网友:
这些都有标准的,可以查手册。

网友:
零件质量要求肯定很高

网友D:
一.6mm没什么可说的,做成2mm也一样,倒是0.5有点不妥,大点好装密封圈,倒圆角;
二.油缸孔口这样设计工艺性不好,两个直径尺寸还要有同轴度要求,一个内径只需把内环槽两边倒角到过度密封圈;
三.导向环与端盖结合面必须留有间隙,这样才能把挡圈压紧;
四.端盖应该长出油缸筒3-5mm,这是个题目!

网友(点评):
四。为什么要长出3-5mm?端盖端面设置两个螺丝孔来拉拔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长出3—5mm去掉螺丝,采用卡簧。

网友(点评):
卡簧不行,不是紧固方向。

网友(点评):
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如果是缸底,可以采用这种结构,但楼主的图纸是出杆缸盖,采用有孔平面卡簧和无孔圆柱卡簧有什么不可,多出的3—5mm不是方便安装拆卸卡簧和暗扣卡簧吧?

网友(点评):
如果如图中沉到里面,在以后的使用中会有污物沉积和锈蚀,对以后的拆卸维修带来麻烦;伸出的长度也可以防止管口不会因磕碰而损伤。

网友(点评):
用外卡簧也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多谢了!樵新老师们;

网友:
只想问一句,工作压力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把轴封放在导向带中间。

赞一个,这样便于导向带浸油。

网友(点评):
会不会有点“困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6mm没什么可说的,做成2mm也一样,倒是0.5有点不妥,大点好装密封圈,倒圆角;
二.油缸孔口这样设计工艺 ...

受教了,不错。明天再改进改进。

网友(点评):
那我就再建议,靠外的O型密封圈尽量往外,这样以后拆卸可以保证里面不锈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黄色的是铜套还是液压的那种树脂材料的导向环?放的进去吗?

带切口的好放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罪他了,要穿小鞋子了,还得意呢

这个倒是不用怕的

网友:
为啥6mm向内凹,立马不受力。是卸载???

网友(点评):
不是不受力,是避开油封槽薄弱的6mm处

网友:
材料没有提及

网友E:
导向套处为什么只有一个Yx圈呢,个人觉得还应该加个低压密封圈防止外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向套处为什么只有一个Yx圈呢,个人觉得还应该加个低压密封圈防止外漏。

回程力不大,还有我选的C型防尘圈也有辅助密封的作用。

网友:
看在什么地方用,压力多发大,应该都有标准可查的

网友C:
0.5应该是根据你的使用油压来的,油压很高的话,最大间隙不足就会把圈挤出来,建议按照工况参照样本选。这个是做过验证的。
装唇圈的端盖,过定位了。孔再镗大点。用o形圈槽再向外一个台阶的圆面就可以定位了。
同样的问题还有那个装防尘圈的零件。

网友C:
楼主现场应该去得不多。过定位的地方,越来越多。。。轴向,径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场应该去得不多。过定位的地方,越来越多。。。轴向,径向。。。。

看的很仔细啊,出零件图上公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应该是根据你的使用油压来的,油压很高的话,最大间隙不足就会把圈挤出来,建议按照工况参照样本选。这个 ...

看的很仔细,多谢提醒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的很仔细,多谢提醒

我觉得油缸最右面挡盘和油缸之间的O型圈应该没有起到密封的作用,因为卡着导向套的卡环之间不能密封,如果有泄漏的话依然会漏,所以主要密封还应该是在卡环左面的导向套上,Yx圈孔小径和轴的间隙应查手册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黄色的是铜套还是液压的那种树脂材料的导向环?放的进去吗?

剖面符号不符合国标,看不出大概的材质种类,不过考虑到成本及性能,,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聚甲醛材质就可以胜任。聚甲醛俗称“赛钢”,强度高且有自润滑,目前液压支架上的液压缸导向环普遍采用。此种导向环不是一个封闭的圆环,有45度斜切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油缸最右面挡盘和油缸之间的O型圈应该没有起到密封的作用,因为卡着导向套的卡环之间不能密封,如果 ...

那个O圈用来防止外部侵入腐蚀的,不是用来防止内泄的。

网友:
好好干,有前途

网友:
每天看看 老师评论 心情瞬间低落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