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转子刀具设计 数学模型

楼主(2015-05-26):
                螺杆转子刀具设计
设中心距 100mm  阴阳转子齿数比为64  型线为原始单边对称型线  齿高半径为0.25*100=25mm   如下图1所示

阴转子型线方程为: x=60-25*cos(t)
                 y=25*sin(t)     形状如图2

t的范围【-1.3611.361】弧度表示

螺旋角为45度  螺杆旋向为左旋 阴转子的扭转角为5.235弧度    则阴转子的导程:T=2*pi*12/10*100*tan45=376.991
P=T/(2*pi)=59.9999
要求转子刀具   先要解下面的方程 如图3

式中AC为砂轮直径  设为500mm   Ψ是螺旋角为45度
现需要求150对 (t,τ)  意思是已知一个t 求一个τ 使得上面的方程成立。 又t的范围为【-1.3611.361】  在这个区间等间距取150t  则对应有150τ值   τ 范围为【0, 5.235】                   整理后方程为:
11679999.7*sin(A1)-1679997.5*cos(B1)*sin(A1)-1499997.5*sin(B1)*cos(A1)-75000*sin(A1)^3-179999.4000005*B1*cos(B1)*cos(A1)+179999.4000005*B1*sin(B1)*sin(A1)+75000*cos(B1)*cos(A1)*sin(A1)=0
A1表示t   B1表示τ
解出这个方程后  将(t,τ)代入转子螺旋齿面方程  得到齿面的坐标点  再转换到刀具坐标系中 得到刀具回转面坐标  最后转换为刀具的形状。

楼主:
等下次有时间  我来解这个方程

网友A:
让我想起大学毕业设计是双螺杆压缩机齿形加工刀具设计了,端面方程,齿面方程,接触方程,中心距安装角,各种算;可惜matlab没学好,求解程序是老师带的研究生帮忙编制的。这东西真的是纯粹数学计算。现在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起大学毕业设计是双螺杆压缩机齿形加工刀具设计了,端面方程,齿面方程,接触方程,中心距安装角,各 ...

你那时做的齿形  是哪种齿形  是第几代的型线

楼主(2015-08-12):
引用 楼主:
等下次有时间  我来解这个方程

尽信书    不如无书      自己动手计算    才发现教材的错误

楼主(2015-10-06):
ezplot('1/2*(285+60)*3000*sin(t)-1/2*(25*sin(t)*sin(z)+(60-25*cos(t))*cos(z))*3000*sin(t)+60^2*25*sin(t)*z*sin(z)-60^2*25*cos(t)*z*cos(z)-60*285*(25*cos(t)*sin(z)+25*sin(t)*cos(z))=0',[-1.361 1.361 -5 5]);
axis square

楼主:
ezplot('1/2*(285+60)*3000*sin(t)-1/2*(25*sin(t)*sin(z)+(60-25*cos(t))*cos(z))*3000*sin(t)+60^2*25*sin(t)*z*sin(z)-60^2*25*cos(t)*z*cos(z)-60*285*(25*cos(t)*sin(z)+25*sin(t)*cos(z))=0',[-1.361 1.361 -5 5]);
axis square

方程快速解法  :A= @(t,z) 1/2*(285+60)*3000*sin(t)-1/2*(25*sin(t)*sin(z)+(60-25*cos(t))*cos(z))*3000*sin(t);B = @(t,z) 60^2*25*sin(t)*z*sin(z)-60^2*25*cos(t)*z*cos(z)-60*285*(25*cos(t)*sin(z)+25*sin(t)*cos(z));
C = @(t) @(z) A(t,z)+B(t,z);
Z = @(t) fzero(C(t),-1.361);

网友:
本科课程设计,计算一大堆,但大多都是用书上的公式

网友B:
楼主能否运用这些数据在生成三维图形

网友:
螺杆马达的线型和这个一样么

楼主(2015-11-17):
function solve_nonl_single1
clear all;clc
format long
global a
a_span=linspace(-0.06,0.06,200);
n=length(a_span);
x0=1e-9;
options=optimset('Algorithm','trust-region-dogleg','TolFun',1e-12,'TolX',1e-12);
for i=1:n
    a=a_span(i);
    x(i)=fsolve(@nonl,x0,options);
    y(i)=nonl(x(i));
end
a_span', x',y'
function f=nonl(x)
global a
f=1/2*(285+60)*3000*sin(x)-1/2*(25*sin(x)*sin(a)+(60-25*cos(x))*cos(a))*3000*sin(x)+60^2*25*sin(x)*a*sin(a)-60^2*25*cos(x)*a*cos(a)-60*285*(25*cos(x)*sin(a)+25*sin(x)*cos(a));

运行结果   ans =
  -0.060000000000000
  -0.059396984924623
  -0.058793969849246
  -0.058190954773869
  -0.057587939698492
  -0.056984924623116
  -0.056381909547739
  -0.055778894472362
  -0.055175879396985
  -0.054572864321608
  -0.053969849246231
  -0.053366834170854
  -0.052763819095477
  -0.052160804020100
  -0.051557788944724
  -0.050954773869347
  -0.050351758793970
  -0.049748743718593
  -0.049145728643216
  -0.048542713567839
  -0.047939698492462
  -0.047336683417085
  -0.046733668341709
  -0.046130653266332
  -0.045527638190955
  -0.044924623115578
  -0.044321608040201
  -0.043718592964824
  -0.043115577889447
  -0.042512562814070
  -0.041909547738693
  -0.041306532663317
  -0.040703517587940
  -0.040100502512563
  -0.039497487437186
  -0.038894472361809
  -0.038291457286432
  -0.037688442211055
  -0.037085427135678
  -0.036482412060302
  -0.035879396984925
  -0.035276381909548
  -0.034673366834171
  -0.034070351758794
  -0.033467336683417
  -0.032864321608040
  -0.032261306532663
  -0.031658291457286
  -0.031055276381910
  -0.030452261306533
  -0.029849246231156
  -0.029246231155779
  -0.028643216080402
  -0.028040201005025
  -0.027437185929648
  -0.026834170854271
  -0.026231155778894
  -0.025628140703518
  -0.025025125628141
  -0.024422110552764
  -0.023819095477387
  -0.023216080402010
  -0.022613065326633
  -0.022010050251256
  -0.021407035175879
  -0.020804020100503
  -0.020201005025126
  -0.019597989949749
  -0.018994974874372
  -0.018391959798995
  -0.017788944723618
  -0.017185929648241
  -0.016582914572864
  -0.015979899497487
  -0.015376884422111
  -0.014773869346734
  -0.014170854271357
  -0.013567839195980
  -0.012964824120603
  -0.012361809045226
  -0.011758793969849
  -0.011155778894472
  -0.010552763819095
  -0.009949748743719
  -0.009346733668342
  -0.008743718592965
  -0.008140703517588
  -0.007537688442211
  -0.006934673366834
  -0.006331658291457
  -0.005728643216080
  -0.005125628140704
  -0.004522613065327
  -0.003919597989950
  -0.003316582914573
  -0.002713567839196
  -0.002110552763819
  -0.001507537688442
  -0.000904522613065
  -0.000301507537688
   0.000301507537688
   0.000904522613065
   0.001507537688442
   0.002110552763819
   0.002713567839196
   0.003316582914573
   0.003919597989950
   0.004522613065327
   0.005125628140704
   0.005728643216080
   0.006331658291457
   0.006934673366834
   0.007537688442211
   0.008140703517588
   0.008743718592965
   0.009346733668342
   0.009949748743719
   0.010552763819095
   0.011155778894472
   0.011758793969849
   0.012361809045226
   0.012964824120603
   0.013567839195980
   0.014170854271357
   0.014773869346734
   0.015376884422111
   0.015979899497487
   0.016582914572864
   0.017185929648241
   0.017788944723618
   0.018391959798995
   0.018994974874372
   0.019597989949749
   0.020201005025126
   0.020804020100503
   0.021407035175879
   0.022010050251256
   0.022613065326633
   0.023216080402010
   0.023819095477387
   0.024422110552764
   0.025025125628141
   0.025628140703518
   0.026231155778894
   0.026834170854271
   0.027437185929648
   0.028040201005025
   0.028643216080402
   0.029246231155779
   0.029849246231156
   0.030452261306533
   0.031055276381910
   0.031658291457286
   0.032261306532663
   0.032864321608040
   0.033467336683417
   0.034070351758794
   0.034673366834171
   0.035276381909548
   0.035879396984925
   0.036482412060302
   0.037085427135678
   0.037688442211055
   0.038291457286432
   0.038894472361809
   0.039497487437186
   0.040100502512563
   0.040703517587940
   0.041306532663317
   0.041909547738693
   0.042512562814070
   0.043115577889447
   0.043718592964824
   0.044321608040201
   0.044924623115578
   0.045527638190955
   0.046130653266332
   0.046733668341709
   0.047336683417085
   0.047939698492462
   0.048542713567839
   0.049145728643216
   0.049748743718593
   0.050351758793970
   0.050954773869347
   0.051557788944724
   0.052160804020101
   0.052763819095477
   0.053366834170854
   0.053969849246231
   0.054572864321608
   0.055175879396985
   0.055778894472362
   0.056381909547739
   0.056984924623116
   0.057587939698492
   0.058190954773869
   0.058793969849246
   0.059396984924623
   0.060000000000000

ans =

  -1.033689540653716
  -1.013619827890691
  -0.994621366531083
  -0.976510534039504
  -0.959151639002957
  -0.942440908631668
  -0.926296779035772
  -0.910653694311287
  -0.895457976752101
  -0.880664979264975
  -0.866237063671064
  -0.852142129100671
  -0.838352517460560
  -0.824844183890339
  -0.811596057546419
  -0.798589541746273
  -0.785808117918193
  -0.773237028068739
  -0.760863017467603
  -0.748674124097121
  -0.736659504835453
  -0.724809290796292
  -0.713114466033284
  -0.701566765133452
  -0.690158586205827
  -0.678882916512848
  -0.667733268556930
  -0.656703624869929
  -0.645788390090937
  -0.634982349182892
  -0.624280630847343
  -0.613678675363112
  -0.603172206207723
  -0.592757204927887
  -0.582429888812360
  -0.572186690991612
  -0.562024242646965
  -0.551939357060015
  -0.541929015272840
  -0.531990353162879
  -0.522120649763841
  -0.512317316687512
  -0.502577888520921
  -0.492900014089836
  -0.483281448493885
  -0.473720045830499
  -0.464213752535263
  -0.454760601275071
  -0.445358705338140
  -0.436006253471471
  -0.426701505122098
  -0.417442786043397
  -0.408228484231992
  -0.399057046164675
  -0.389926973307911
  -0.380836818875499
  -0.371785184812454
  -0.362770718985392
  -0.353792112561766
  -0.344848097561934
  -0.335937444569670
  -0.327058960588106
  -0.318211487029265
  -0.309393897826506
  -0.300605097660121
  -0.291844020287246
  -0.283109626967980
  -0.274400904980369
  -0.265716866217476
  -0.257056545860381
  -0.248419001121443
  -0.239803310052597
  -0.231208570413935
  -0.222633898598121
  -0.214078428606594
  -0.205541311073791
  -0.197021712335900
  -0.188518813540922
  -0.180031809797061
  -0.171559909356608
  -0.163102332832782
  -0.154658312447061
  -0.146227091304754
  -0.137807922696691
  -0.129400069425041
  -0.121002803151371
  -0.112615403765200
  -0.104237158771362
  -0.095867362694613
  -0.087505316499959
  -0.079150327027304
  -0.070801706439035
  -0.062458771679238
  -0.054120843943306
  -0.045787248156709
  -0.037457312461773
  -0.029130367711325
  -0.020805746968102
  -0.012482785008842
  -0.004160817831994
   0.004160817831994
   0.012482785008842
   0.020805746968102
   0.029130367711325
   0.037457312461773
   0.045787248156709
   0.054120843943306
   0.062458771679238
   0.070801706439035
   0.079150327027305
   0.087505316499959
   0.095867362694613
   0.104237158771363
   0.112615403765200
   0.121002803151371
   0.129400069425041
   0.137807922696691
   0.146227091304754
   0.154658312447060
   0.163102332832782
   0.171559909356608
   0.180031809797061
   0.188518813540922
   0.197021712335899
   0.205541311073791
   0.214078428606594
   0.222633898598121
   0.231208570413935
   0.239803310052598
   0.248419001121443
   0.257056545860383
   0.265716866217476
   0.274400904980369
   0.283109626967980
   0.291844020287246
   0.300605097660122
   0.309393897826507
   0.318211487029265
   0.327058960588106
   0.335937444569671
   0.344848097561935
   0.353792112561767
   0.362770718985391
   0.371785184812453
   0.380836818875501
   0.389926973307910
   0.399057046164673
   0.408228484231993
   0.417442786043397
   0.426701505122099
   0.436006253471471
   0.445358705338139
   0.454760601275070
   0.464213752535263
   0.473720045830497
   0.483281448493884
   0.492900014089836
   0.502577888520922
   0.512317316687512
   0.522120649763840
   0.531990353162880
   0.541929015272841
   0.551939357060015
   0.562024242646968
   0.572186690991612
   0.582429888812361
   0.592757204927887
   0.603172206207722
   0.613678675363108
   0.624280630847344
   0.634982349182893
   0.645788390090937
   0.656703624869929
   0.667733268556935
   0.678882916512846
   0.690158586205831
   0.701566765133454
   0.713114466033284
   0.724809290796292
   0.736659504835452
   0.748674124097121
   0.760863017467603
   0.773237028068744
   0.785808117918194
   0.798589541746277
   0.811596057546417
   0.824844183890336
   0.838352517460555
   0.852142129100673
   0.866237063671058
   0.880664979264975
   0.895457976752096
   0.910653694311282
   0.926296779035770
   0.942440908631660
   0.959151639002953
   0.976510534039502
   0.994621366531092
   1.013619827890692
   1.0336895406537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运用这些数据在生成三维图形

-17.48757173        229.1142827        0
-17.39586705        229.8949441        0
-17.28495351        230.6801339        0
-17.15473398        231.4662174        0
-17.00517067        232.2506108        0
-16.83627004        233.0313194        0
-16.64807528        233.8066972        0
-16.44066252        234.5753164        0
-16.21413872        235.3358909        0
-15.96864056        236.0872311        0
-15.70508222        236.8262052        0
-15.53387651        237.2748695        0
-15.36540928        237.6954146        0
-15.19906081        238.0923492        0
-15.03438904        238.4690147        0
-14.87106763        238.827974        0
-14.70884907        239.1712469        0
-14.54754137        239.500461        0
-14.38699287        239.8169526        0
-14.22708188        240.1218359        0
-14.06770943        240.4160523        0
-13.90879414        240.7004064        0
-13.75026839        240.9755931        0
-13.59207552        241.2422176        0
-13.43416766        241.5008112        0
-13.27650414        241.7518437        0
-13.11905015        241.9957329        0
-12.96177574        242.2328529        0
-12.80465505        242.4635397        0
-12.64766561        242.6880972        0
-12.49078787        242.9068011        0
-12.33400471        243.1199023        0
-12.17730112        243.3276304        0
-12.02066392        243.5301959        0
-11.86408148        243.7277924        0
-11.70754352        243.9205986        0
-11.55104095        244.1087796        0
-11.39456571        244.2924888        0
-11.23811067        244.4718685        0
-11.08166946        244.6470513        0
-10.92523646        244.818161        0
-10.76880664        244.9853133        0
-10.61237554        245.1486165        0
-10.45593921        245.3081723        0
-10.29949411        245.4640761        0
-10.14303713        245.6164179        0
-9.986565496        245.7652821        0
-9.830076752        245.9107488        0
-9.673568737        246.0528933        0
-9.517039547        246.1917868        0
-9.360487512        246.3274969        0
-9.203911175        246.4600875        0
-9.047309269        246.5896193        0
-8.890680706        246.7161497        0
-8.734024552        246.8397336        0
-8.577340022        246.9604227        0
-8.42062646        247.0782666        0
-8.263883333        247.1933123        0
-8.107110216        247.3056047        0
-7.950306785        247.4151866        0
-7.793472811        247.5220986        0
-7.636608145        247.6263796        0
-7.479712721        247.7280668        0
-7.32278654        247.8271956        0
-7.16582967        247.9237998        0
-7.008842241        248.0179119        0
-6.851824438        248.1095627        0
-6.694776495        248.1987818        0
-6.537698696        248.2855975        0
-6.380591367        248.3700368        0
-6.223454876        248.4521256        0
-6.066289626        248.5318886        0
-5.909096057        248.6093495        0
-5.751874639        248.6845309        0
-5.594625871        248.7574545        0
-5.437350282        248.828141        0
-5.280048424        248.8966103        0
-5.122720872        248.9628812        0
-4.965368224        249.0269718        0
-4.807991099        249.0888994        0
-4.650590133        249.1486806        0
-4.493165978        249.2063311        0
-4.335719306        249.2618659        0
-4.178250801        249.3152993        0
-4.020761161        249.3666451        0
-3.863251097        249.4159162        0
-3.705721333        249.4631249        0
-3.548172602        249.508283        0
-3.390605649        249.5514016        0
-3.233021227        249.5924912        0
-3.075420099        249.6315619        0
-2.917803035        249.668623        0
-2.760170812        249.7036834        0
-2.602524216        249.7367515        0
-2.444864036        249.767835        0
-2.287191071        249.7969412        0
-2.129506122        249.824077        0
-1.971809995        249.8492486        0
-1.814103503        249.8724619        0
-1.65638746        249.8937222        0
-1.498662686        249.9130344        0
-1.340930002        249.9304029        0
-1.183190233        249.9458317        0
-1.025444208        249.9593243        0
-0.867692756        249.9708837        0
-0.709936708        249.9805126        0
-0.552176899        249.9882131        0
-0.394414162        249.9939869        0
-0.236649334        249.9978355        0
-0.078883251        249.9997595        0
0.078883251        249.9997595        0
0.236649334        249.9978355        0
0.394414162        249.9939869        0
0.552176899        249.9882131        0
0.709936708        249.9805126        0
0.867692756        249.9708837        0
1.025444208        249.9593243        0
1.183190233        249.9458317        0
1.340930002        249.9304029        0
1.498662686        249.9130344        0
1.65638746        249.8937222        0
1.814103503        249.8724619        0
1.971809995        249.8492486        0
2.129506122        249.824077        0
2.287191071        249.7969412        0
2.444864036        249.767835        0
2.602524216        249.7367515        0
2.760170812        249.7036834        0
2.917803035        249.668623        0
3.075420099        249.6315619        0
3.233021227        249.5924912        0
3.390605649        249.5514016        0
3.548172602        249.508283        0
3.705721333        249.4631249        0
3.863251097        249.4159162        0
4.020761161        249.3666451        0
4.178250801        249.3152993        0
4.335719306        249.2618659        0
4.493165978        249.2063311        0
4.650590133        249.1486806        0
4.807991099        249.0888994        0
4.965368224        249.0269718        0
5.122720872        248.9628812        0
5.280048424        248.8966103        0
5.437350282        248.828141        0
5.594625871        248.7574545        0
5.751874639        248.6845309        0
5.909096057        248.6093495        0
6.066289626        248.5318886        0
6.223454876        248.4521256        0
6.380591367        248.3700368        0
6.537698696        248.2855975        0
6.694776495        248.1987818        0
6.851824438        248.1095627        0
7.008842241        248.0179119        0
7.16582967        247.9237998        0
7.32278654        247.8271956        0
7.479712721        247.7280668        0
7.636608145        247.6263796        0
7.793472811        247.5220986        0
7.950306785        247.4151866        0
8.107110216        247.3056047        0
8.263883333        247.1933123        0
8.42062646        247.0782666        0
8.577340022        246.9604227        0
8.734024552        246.8397336        0
8.890680706        246.7161497        0
9.047309269        246.5896193        0
9.203911175        246.4600875        0
9.360487512        246.3274969        0
9.517039547        246.1917868        0
9.673568737        246.0528933        0
9.830076752        245.9107488        0
9.986565496        245.7652821        0
10.14303713        245.6164179        0
10.29949411        245.4640761        0
10.45593921        245.3081723        0
10.61237554        245.1486165        0
10.76880664        244.9853133        0
10.92523646        244.818161        0
11.08166946        244.6470513        0
11.23811067        244.4718685        0
11.39456571        244.2924888        0
11.55104095        244.1087796        0
11.70754352        243.9205986        0
11.86408148        243.7277924        0
12.02066392        243.5301959        0
12.17730112        243.3276304        0
12.33400471        243.1199023        0
12.49078787        242.9068011        0
12.64766561        242.6880972        0
12.80465505        242.4635397        0
12.96177574        242.2328529        0
13.11905015        241.9957329        0
13.27650414        241.7518437        0
13.43416766        241.5008112        0
13.59207552        241.2422176        0
13.75026839        240.9755931        0
13.90879414        240.7004064        0
14.06770943        240.4160523        0
14.22708188        240.1218359        0
14.38699287        239.8169526        0
14.54754137        239.500461        0
14.70884907        239.1712469        0
14.87106763        238.827974        0
15.03438904        238.4690147        0
15.19906081        238.0923492        0
15.36540928        237.6954146        0
15.53387651        237.2748695        0
15.70508222        236.8262052        0
15.96864056        236.0872311        0
16.21413872        235.3358909        0
16.44066252        234.5753164        0
16.64807528        233.8066972        0
16.83627004        233.0313194        0
17.00517067        232.2506108        0
17.15473398        231.4662174        0
17.28495351        230.6801339        0
17.39586705        229.8949441        0
17.48757173        229.1142827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