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校正块用完后还有什么用处?有地方回收吗?HRC60

楼主(2015-05-26):
硬度校正块用完后还有什么用处?有地方回收吗?HRC60

网友A:
硬度计有一个校正周期的,保存好下次使用。

网友(点评):
已经不能再用了。

网友:
废品站有在回收  ^_^

网友:
当压板垫块

网友:
没有多大再利用可能。
把几块试块磨成等高,当垫块是一种办法。

网友B:
有多少啊?我需要一些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度计有一个校正周期的,保存好下次使用。

谢谢指点,个人对量具的标准认识有限,还是好好学习。

网友C:
洛氏硬度校正块用来校正硬度计的示值,如果要检测正确,校正块用得很频繁。正常的情况下,每天工作前校正一次也不为过。
校正块的形状,我以前常用的是直径大约65毫米,中心孔10毫米,厚度约12毫米的环形块,也见过约60*50的方形块。热处理后经过发黑处理,然后上下表面磨平,有足够光洁度。在检测面中间和边缘部位有几点检测印迹,电笔刻有该校正块的硬度值。60HRC的校正块,一般用高合金钢制作,其发黑工艺得到的颜色是漂亮的红棕色。
校正块只能单面使用,每个压印的印迹之间要有足够距离。60HRC,其检测印迹间距至少在2.5毫米,否则示值会受影响。
很显然,一块校正块的检测面打满压印痕迹就没有用了。由于每次压印都会影响到周围材料性能,不允许重磨再使用。
校正块的价格不低,其制造难度在于淬火后硬度的均匀性。校正块标注的硬度值精度为小数点后一位,就算误差允许正负0.3吧,则校正块硬度的均匀值也只有0.5左右,难度非常高。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涨知识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啊?我需要一些玩玩

30-40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洛氏硬度校正块用来校正硬度计的示值,如果要检测正确,校正块用得很频繁。正常的情况下,每天工作前校正一 ...

没见过环形那种,只用过方形的。

一面打满了就翻过来用另一面,都打满了就去磨床轻轻光一下。

控温表经常跑温(表针不动,炉温飙升),硬度计也是打十次有七次算准些。

应付检查时才拿出来油纸包的新硬度块放旁边

网友(点评):
这样的“校正”,多少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也算中国人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啊?我需要一些玩玩

三四十块吧

网友(2018-07-30):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