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做的装配图,不希望客户看到内部结构,怎么处理文件?

楼主(2015-05-26):
用proe做的装配图,由于涉及到关键技术,提供给客户的图纸不希望他们能看到内部结构,该怎么处理文件?求大神帮忙!!!

网友:
转成stp文件保存,再打开,再删掉一部分文件。

网友A:
同意3楼的,就这样做。也可以再加一部。转成stp,用proe打开,删除里面的结构。再保存成stp。再打开时改为依‘零件’打开,这样出来的就是一个整体,再保存位st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3楼的,就这样做。也可以再加一部。转成stp,用proe打开,删除里面的结构。再保存成stp。再打开时改为依 ...

谢谢。追问下尝试过保存成igs格式的,不过做切面后还可以看到内部剖面,有没有办法让其他人不能做切面进行剖切

网友:
可以做包络图

网友:
把外面的当成片体抽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追问下尝试过保存成igs格式的,不过做切面后还可以看到内部剖面,有没有办法让其他人不能做切面进行 ...

转化成STP后用proe打开拉伸里面的结构,完了保存成STP去掉壳选项就行了

网友(2015-10-22):
收缩包络

网友(2016-01-13):
弄成收缩包络就可以了,但是一些孔也会被填平

网友:
转stp和igs 都一样,只要哪里不想给人看就把哪里删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8-04-20):
这也可以,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