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利用中间格式文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5-05-26):
随着三维设计软件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产品供应商为了方便客户利用其产品数据,开发了自己产品的三维设计工具应用程序,让客户直接调用或者在自己网站上提供三维模型下载。考虑到客户使用的软件厂商不统一的问题,所以这些模型数据都是以中间格式文件的形式存在,如step等。
SolidWorks在利用上述的某些品牌供应商模型数据后出现问题,典型的问题表现是:利用这些中间格式模型做的装配体再保存之后二次打开时,装配关系丢失。而利用有些品牌供应商模型数据又没有问题。如果供应商绘制模型的软件和客户所用的软件是一致的,则不会发生如上的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利用一些供应商的模型数据不会发生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有的有问题呢?根源在于供应商绘制三维模型所用的软件和客户使用的软件不一样
虽然说各个品牌的三维设计软件都能保存和打开中间格式的文件,但是由于涉及到不同软件的数据转换问题,在一些模型数据上会出现缝隙和破面的现象,即便是模型和特征树上看不出有问题。模型越复杂缝隙和破面越多。当模型存在以上问题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上文描述的问题。
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修复这些模型的缝隙或者破面。在SolidWorks里面这项工作非常的方便,SolidWorks提供了智能的诊断修复工具。如下图:

经过如上处理之后,模型再进行装配保存等不会发生问题。

网友:
谢谢!
模型稍微复杂点的话,经过输入诊断跟特征识别后,还是会存在输入无法识别及破面情况。采用手工修复时也难以取得效果,并且非常占内存。
不知道楼主对此有什么看法及相关经验。
SW的STP格式用野火打开还原度高,野火转过来的很多都无法识别。

网友(点评):
SolidWorks里的指导教程里有相关的修复教程,你看看教程尝试一下

楼主:
各种外购件选型软件都可以输出solidworks文件格式模型,而且一般的机械零件是没有什么复杂曲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