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板用什么方式加工适合?

楼主(2015-05-27):
各位,铝板,板厚10MM,有很多M5,M6,M8的螺丝孔,用什么方式加工好?

楼主:
长度1.5米,宽度1米。

网友:
数控钻床可以做

网友:
加工中心 牙自己攻 铝的牙好攻!

网友:
典型的非标机架底板

网友A:
方孔要求高的话用加工中心铣,可以考虑先水切割放余量。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
我们这都是工人,划线,手钻或者小台钻,钻孔攻牙。

网友:
可能难点是上下平面的平面度

网友:
平面度又没要求,可以数控做底孔,人工攻丝

网友:
用划线和配合其实零件定位置 ,直接手电钻,有钱的话上大机床,1500*1000要多大的机床!

网友:
超过800长的我们都是拼接,然后铣床加工

网友:
手电钻,扁尾钻攻丝

网友:
这种板子我们做的多了,平面度有要求,就上刨床把平面做了,再用铣床打了底孔,然后钳工攻牙,去披锋即可。

网友:
打孔攻牙 有条件的话  肯定是加工中心效率最高

网友:
以前公司直接用普铣做的

网友:
做个装模板,方孔冲床就可以,但是的是批量大

网友:
用好点的激光也可以做

网友:
加工中心做

网友:
主要看你们那的加工设备以及外形、厚度需不需要加工

网友(2015-11-01):
孔系有尺寸精度的话 就加工中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孔要求高的话用加工中心铣,可以考虑先水切割放余量。

水切割挺好,中间几个方孔我感觉可以考虑.

网友:
下光板料,上龙门洗床

网友:
直接CNC效率最高。

网友:
可以买6061双人面帖膜铝,然后上加工中心,所有特征一次性全部加工完成,反面只要倒下角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机台面板都是15以上。最大1200 是分成2部分做的,加工完,焊好。

网友:
单件的花,可以考虑加工中心点孔,铣方孔,然后下来钻床钻孔,攻丝机攻牙。这个要看公司现有设备

网友:
数控攻牙机

网友:
普通铣床,这个尺寸应该行程不够,要上龙门铣,也立加速度就快了,工件量大的话,也可以用激光割做一块钻模,套模板钳工打点攻丝

网友:
加工中心最好了

网友:
加工中心,铣床,水切割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