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柱子的垂直度?

楼主(2015-05-27):
现有截面为800mm*900mm的矩形柱,每节长度为5.7m,共8节,每节之间采用螺栓连接,如何把这8节柱子放到一地平面以下的坑里还能保持其垂直度,需要做什么样的工装?   (因8节柱子连接后长度较长,无法使用经纬仪等测量设备)

网友:
悬起来不就是垂直的吗?

网友:
放置后,在上部放一个铅垂,调整,可否?根据描述,估计你的垂直度要求不高。

网友:
放置后,在上部放一个铅垂,调整.是检测方法或检测工艺。保证垂直度采用方法是措施。具体使用的办法是工装。

网友:
挖洞人,塔吊都是很直的,不知道有没有借鉴意义

网友:
路过学习,不过这么长你的垂直度应该要求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