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轴承对于径向的切向力比较有用的?求大神告知

楼主(2015-05-27):
因为主轴上面要承受比较大的径向切向力,开始讨论用圆锥滚子轴承,有没有比这个轴承好的

网友A:
什么是径向切向力?
是径向力还是轴向力?
最好上图。

网友(点评):
俺也晕了,径向德切向力不就是扭力嘛?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轴向力。

网友:
径向切向力是什么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径向切向力?
是径向力还是轴向力?
最好上图。

就相当于磨床砂轮的切向力

补充内容 (2015-5-27 12:42):
应该算是径向力吧,两个力都有。主要是径向力

网友(点评):
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径向力还是轴向力?

网友B:
2*深沟球轴承+2*平面推力轴承——即承载了径向力也承载了轴向力(高速)
2*角接触轴承——即承载了径向力也承载了轴向力(轻载,要调节)
2*圆锥滚子轴承——即承载了径向力也承载了轴向力(低速重载,要调节)
纯属个人见解,不当之处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深沟球轴承+2*平面推力轴承——即承载了径向力也承载了轴向力(高速)
2*角接触轴承——即承载了径向力也 ...

那有什么办法能解决2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带来的轴向力,就是代替锁紧螺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办法能解决2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带来的轴向力,就是代替锁紧螺母

那要看你怎么安装了,是背对背还是面对面了,可以在固定座上加压盖(配压合深度),也可以在轴上用压盖配隔套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怎么安装了,是背对背还是面对面了,可以在固定座上加压盖(配压合深度),也可以在轴上用压盖配 ...

背对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背对背的

那就在两轴之间做隔套,隔套可以做长些回头装配有轴端压盖拉轴端,感觉转动和轴向运动情况,修配隔套。不过这种比较麻烦,一个隔套要来回取出。不如面对面在轴承座上做压盖的好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在两轴之间做隔套,隔套可以做长些回头装配有轴端压盖拉轴端,感觉转动和轴向运动情况,修配隔套。不 ...

那如果我用深沟球跟平面轴承应该怎么装配呢

网友(点评):
设计原则:深沟球轴承定心、平面轴承承受轴向力。

网友(点评):
别打招呼了,我回了一个就10个积分没了,我正准备水到中将呢,好能看看MechLib计划,路途遥远,互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深沟球轴承+2*平面推力轴承——即承载了径向力也承载了轴向力(高速)
2*角接触轴承——即承载了径向力也 ...

1. “平面推力轴承”是什么?推力球、推力圆柱还是推力滚针?
2. 推力轴承与角接触球轴承工作速度哪个更高?
3. 角接触与圆锥轴承也有不需要调整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平面推力轴承”是什么?推力球、推力圆柱还是推力滚针?
2. 推力轴承与角接触球轴承工作速度哪个更 ...

1,推力球
2,角接触(所以真真要求高速而且要求轴向定位的场合,应该是两个深沟球轴承+一对角接触或一对圆锥滚子(要看轴向负载)/只用深沟球轴承定心另外加装轴向承载装置
3,由于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装配初期需要一定的轴向预压力,故多数情况小需要调整

网友(点评):
见楼下回复。

网友A:
1."两个深沟球轴承+一对角接触或一对圆锥滚子" ,主轴上这种配置没有;承载能力不够可以增加角接触数量,用3个、4个,甚至还有5个。
2. 有一种角接触叫万能配对角接触球轴承,无需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两个深沟球轴承+一对角接触或一对圆锥滚子" ,主轴上这种配置没有;承载能力不够可以增加角接触数量,用 ...

“两个深沟球球轴承并在一块+一对角接触轴承”主要是使为了定心作用,保持主动轴在轴向的同心度,避免由于轴承长度配合不够出现轴在高速转动时跳动。曾经在轴向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水平安装的单支上,两只并列的深沟球轴承使用两列轴承定位一个高速运转的主轴
万能配对角接触球轴承——谢谢提点,刚刚看了下关于万能配对角接触球轴承的资料,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深沟球球轴承并在一块+一对角接触轴承”主要是使为了定心作用,保持主动轴在轴向的同心度,避免由于 ...

“两个深沟球球轴承并在一块+一对角接触轴承” ,主轴上不会这么用。
深沟球轴承的游隙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继续,看你还有多少耐心!呵呵~

网友(点评):
逛逛大侠不厚道哦,这个问题其实你来回答最合适了。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怕的你是说出来的人家也不懂。如今才有人知道角接触轴承还有DU的。继续下去我看你也也要开口xxxx了。呵呵~ 不如一句话,读书去。

网友(点评):
顺便问一句,玩电主轴吗?

网友(点评):
没玩过啊,遗憾。

网友(点评):
对轴承那么熟,有空儿玩玩,哪怕是纸面上的,BT、ER刀柄没意思了,HSK刀柄的很有点意思的。

网友(点评):
有机会是想玩玩,到时再向大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