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上用的轴承链条等标准件,有专业厂家么

楼主(2015-05-27):
请问专业人士,船舶上用的轴承链条电机等有没有标准和专业厂家,以前给船舶上做的电动放线装置,用了一段时间就锈了。

网友(2017-04-14):
我单位专业生产船用锚链

网友(2019-08-20):
经常生锈的产品建议还是做防锈处理,有化学防锈,如热镀锌之类的或者喷防锈油之类的,也可以物理防锈,当然,如果是对防锈要求很高的,可以采用镀镍或者锌镍渗层,通常镀层不破坏,可以维持很长时间,长达几年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