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不应该有自锁机构!

楼主(2015-05-27):
补充:螺母的运动是通过螺母螺纹与丝杆的螺纹啮合的面压力,制动该叫什么?高手补充一下

网友:
我读书少,请问楼主到底想说什么?

网友:
你的那个手轮拉出拉入的不是自锁,只是一个自由度限制而已
自锁只能说是一种物理概念的外在表现,它只和两材料之间的摩擦系数有关系。
反应到丝杠螺母副里面,就是可以单向传动,即将动力由旋转传递到直线,而无法由直线运动传递到旋转。

网友(点评):
单向传动就不需要丝杆螺母了...............用摩擦力自锁,那么你的螺母是一直自锁呢?还是需求自锁?

网友(点评):
是一直自锁

网友(点评):
话说到这,还有意义吗?一直自锁的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点评):
哪位大侠能明证一下自锁的正确意思!可能理解的不一样造成误会

网友:
如果是T型螺纹,角度小于30理论上可以自锁的,但我还是不建议用,还是装一个刹车比较好。

网友(点评):
T型螺纹常规是用于高能传动和静密封,自锁加进去也可以,但还是那句话,自锁机构得智能机构,要不就没有加进去的意义!

网友:
螺母应用的基本功能就是自锁功能
没有自锁功能的螺母应该是螺旋滑套。

筱羽的对某铣床平台升降副的帖子已经解释地很好了。

.

网友:
螺纹面实际上是一个变形的斜面,

网友:
没有理解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螺纹副是否具有自锁功能,与螺纹升角的大小有关;
自锁和锁紧是两个概念。

网友:
自锁,不是在推螺母的时候,不会引起丝杆转动吗?求解

网友(2015-09-18):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制动可用刹车器

网友:
所谓的螺母自锁,就是只能通过丝杆旋转驱动螺母直线运动,而不能通过螺母直线运动驱动丝杠转动的这么一种功能。你们聊的太玄了。。不太明白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自锁存在的意义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需要的功能。

网友:
可以用双向逆止器

网友:
看图片好像是精密丝杆
2 ]3 u$ J2 G) n8 K这个东东貌似不带自锁的

网友:
自锁只跟螺旋角和摩擦系数有关吧,可以单向传递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