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表面能否进行着色?请教

楼主(2015-05-27):
请问紫铜表面能否进行着色,比如把紫铜材料的零件变为紫色,如下图

网友A:
紫铜染黑比价方便

要做成紫色,基本上只有电泳和涂装,PVD都比较麻烦,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铜染黑比价方便

要做成紫色,基本上只有电泳和涂装,PVD都比较麻烦,还贵

谢谢,就是说可以着色成紫色?一般表面处理的公司应该会做的吧?另外再问一下,着色后能否丝印,需要把公司的LOGO印在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说可以着色成紫色?一般表面处理的公司应该会做的吧?另外再问一下,着色后能否丝印,需要把公 ...

可以的,但是你批量小的话最好用喷涂

电泳要量大才会有人愿意帮你开槽生产

喷涂不一样,小批量也有人愿意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你批量小的话最好用喷涂

电泳要量大才会有人愿意帮你开槽生产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你说的喷涂是指的LOGO用喷涂是吗?

楼主:
想做成下图的效果,喷涂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是否容易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紫铜可以用喷涂的方法做成紫色,然后LOGO的部分采用丝网印刷

耐磨程度基本和你的笔记本手机类似(不是铝阳极氧化,普通的喷漆手机)

涂料本身抗冲击和耐磨程度有限,可以说下你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

喷了涂料,就不能导电,用铜的还不如用铁的,更便宜

如果不需要刚性很高,建议采用铝合金,做阳极紫色,然后再印刷LOGO,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SORRY,欠缺了,忘记考虑铝合金阳极紫色成本也是比较贵的,因为和电泳一样,特殊的颜色要特别配药水,这个成本需要大量的工件才能分摊

楼主:
谢谢解答,这个东西是光纤激光合束器,我也是刚到这个公司,交给我这个做,低功率用的是铝合金的,高功率就是用紫铜,原因是散热比较好,还要通水冷却。公司想把这个东西做漂亮一些,紫颜色是公司的色调,最近就需要打样加工一些,我对表面处理不是很了解,故而在这里发帖,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铜可以用喷涂的方法做成紫色,然后LOGO的部分采用丝网印刷

耐磨程度基本和你的笔记本手机类似(不是 ...

谢谢解答,这个东西是光纤激光合束器,我也是刚到这个公司,交给我这个做,低功率用的是铝合金的,高功率就是用紫铜,原因是散热比较好,还要通水冷却。公司想把这个东西做漂亮一些,紫颜色是公司的色调,最近就需要打样加工一些,我对表面处理不是很了解,故而在这里发帖,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铜可以用喷涂的方法做成紫色,然后LOGO的部分采用丝网印刷

耐磨程度基本和你的笔记本手机类似(不是 ...

这个东西本身卖的比较贵,老板说价格高一些没有问题,要做的漂亮,铝合金材料的就阳极氧化紫色,然后LOGO丝网印刷是吗?以前一直做结构这块,对表面处理了解皮毛,多谢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本身卖的比较贵,老板说价格高一些没有问题,要做的漂亮,铝合金材料的就阳极氧化紫色,然后LOGO ...

要散热,那么你喷涂的时候跟厂商说清楚,不要喷得太厚,但是要保证冷热循环测试没有问题,要和人家说清楚你的最高适用温度和最低使用温度

否则到最后用一段时间之后,油漆剥落就麻烦了

而铝阳极氧化本身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要小心

用水冷的话,都用铝的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现在不是还有液态金属用在冷却上的,据说超级好,不知道怎么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