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阀与单路稳定分流阀的区别

楼主(2015-05-27):
小弟设计了一套装载机液压系统,转向那一路用的是优先阀,但领导不让用,让用单路稳定分流阀,不知二者有什么区别。(我用的转向器是BZZ1开芯式转向器)

网友A:
二者有区别,在你这里是不能混用的。优先阀就是传统上的顺序阀,工作时保证你的转向器优先得油,但是随着发动机油门的大小,油泵油量也随时变化,从而造成供给转向器的油量随时变化,。而单路稳定分流阀就不同了,合理的选择了这个阀与转向器后,供给给转向器的油量不会随着油门的变化而变化。即一直是一个稳定的油量供给转向器。这样体现在方向盘上总是不变的转动手感。

楼主:
哦,受益匪浅

楼主(2015-07-08):
顺便问一下,用优先阀与单稳阀哪个容易使液压系统发热

网友(2020-08-31):
引用 网友A:
二者有区别,在你这里是不能混用的。优先阀就是传统上的顺序阀,工作时保证你的转向器优先得油,但是随着发 ...

单稳分流阀流量如何选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者有区别,在你这里是不能混用的。优先阀就是传统上的顺序阀,工作时保证你的转向器优先得油,但是随着发 ...

感觉社友很专业,可不可以再给我这种未入门的小白讲一讲单路稳定阀的组成以及工作原理。刚刚去百度搜了,没有太通俗详细的解释。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