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添加张紧轮的位置与大小问题

楼主(2015-05-27):
  初步设计,高手莫笑,请指导。-抱拳

基本参数如下:
   同步带:S3M(宽10-齿距3)   同步轮:S3M(齿数40,齿距:3)

有如下三种情况,请问选用哪种情况更合理。

1.  如上图,是一个上升平台设计的仰视图,由一个步进电机带动两根丝杠同时上升。不添加张紧轮可否?公司现有机器是没有添加张紧轮。

2.这是公司以前的机器(个人觉得在该图中添加的张紧轮的位置对于电机上同步轮和同步带之间的啮合没有作用)

3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想法,在靠近电机的两侧各添加一个张紧轮,(或者其中一侧添加一个张紧轮)来增加电机上的同步轮与同步带之间啮合齿数。

网友:
1,2,不宜。

网友A:
设计成这样的结构   难道你空间很受限制?

网友:
电机为什么不放两边

网友:
为毛不设计成中心距可调的,中心距浮动±2mm,既可以张紧同步带又方便拆卸。

网友:
3相对最好,电机轮包角最大

网友:
个人觉得3好一点,同步轮的包角大

网友B:
才3M的小同步带。1足够了,400只能缩小,不能把皮带弄短点?

网友:
如果你需要考虑定位精度和两侧同步的话,就应该尽量缩短同步带的长度。如果受限于空间,必须将电机放中间,可以考虑放两根同步带,各驱动一侧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3M的小同步带。1足够了,400只能缩小,不能把皮带弄短点?

400确实太大,按照四百的话,3M的同步齿形带的周长没有这么长。不过好像也不能放的太小,越小的话,包角越小。

网友C:
可以考虑将一根丝杆做成主动,与电机直接连接,另一个丝杆从动,通过同步带连接。同步带中间加张紧轮,可以起到张紧作用,又可防止同步带下垂,产生咬带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将一根丝杆做成主动,与电机直接连接,另一个丝杆从动,通过同步带连接。同步带中间加张紧轮,可以 ...

你的方式很新颖,不过要看具体情况,楼主给的条件不知道是否受限。

网友:
3的方案可以只加一边的张紧轮这样会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3M的小同步带。1足够了,400只能缩小,不能把皮带弄短点?

再次请教,您说S3M的小带轮确实1情况可以,您也说400可以再小点,那小到多少不能再小了呢。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只和啮合齿数有关系。40齿,80度左右包角,有8-9个齿啮合。楼主可以看看功率和转速看看带轮最少齿数要多少。400这个尺寸当然越大越好,我是说把皮带选短点,将电机调到400的时候足够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成这样的结构   难道你空间很受限制?

您觉得该如何设计比较好。只是公司的机子原先都是这种设计方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您说S3M的小带轮确实1情况可以,您也说400可以再小点,那小到多少不能再小了呢。

目前 效果是这样。包角有133.5°,啮合齿数只有五六个。这样恐怕不行吧,

网友(点评):
包角应该是皮带和带轮接触弧长的圆心角。我的意思是为什么选这么多齿的带轮,也许你们原来工程师已经考虑过了为了增多啮合齿数,特地加大齿数呢。所以你可以继续加大。

网友(点评):
我这个说法也许也不对,最好还是有大侠告知向皮带传动明确的要包角大于120度这样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
电机可以装两个同步带轮,电机放在两根丝杆中间,这样用两条皮带是最短的,而且两边的拉力也是均匀的!

网友:
还是你自己设计的这个比较合理,不过如果没啥问题的话加张紧轮不就是画蛇添足了吗?毕竟越简单越好!

网友(2018-12-11):
包轮角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