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检测

楼主(2015-05-27):
有没有简单方法就能检测(分别)出螺纹类型。比如NPT、 G 、 CR、ZM。

网友:
55°+60°牙规不就行了么。

网友:
有牙规的,设计人员应该人手一副,实在不行自己掏腰包,我们厂老师傅就有,把它当宝贝似的,我只借过两次。

网友(点评):
我申请了一套扔那,居然没什么人需要

网友:
NPT、RC与ZM都是1/16锥锥螺纹,NPT与ZM是60度压型,(不过ZM几乎没人用),RC是55度牙型。G螺纹没锥度,也是55度牙型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