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隔距离较远孔的同轴度问题

楼主(2015-05-27):
如图,长话短划线是轴,穿过两孔,图中公差能保证轴顺利穿过两孔吗?图中公差是已经批量生产的图纸上的,我很怀疑……现在有个类似结构想参照这个给公差,感觉不可靠……

补充内容 (2015-5-27 16:18):
图在5楼

补充内容 (2015-5-27 16:26):
另外这个0.1的同轴度能做出来吗?基准孔只要稍微斜一点,在这么长距离的加成下,被测孔岂不是远离公差带了。实在想不明白怎么可能检测合格呢?

楼主:
怎么传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传图片

不能传图片我就描述下,A轴穿过B上同轴的两个孔,两孔相距300,轴径20,怎么给公差,能确保轴可靠穿过孔?

楼主:
就这个图

网友A:
图示公差为间隙配合,最小间隙0.02,最大间隙0.054。
340尺寸同轴度Φ0.1,最大允许偏移是0.05。
但是实际装配的时候,摩擦摩擦摩擦,再用锤子敲敲敲敲,就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公差为间隙配合,最小间隙0.02,最大间隙0.054。
340尺寸同轴度Φ0.1,最大允许偏移是0.05。
但是实际 ...

另外这个0.1的同轴度能做出来吗?基准孔只要稍微斜一点,在这么长距离的加成下,被测孔岂不是远离公差带了。实在想不明白怎么可能检测合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0.1的同轴度能做出来吗?基准孔只要稍微斜一点,在这么长距离的加成下,被测孔岂不是远离公差带了 ...

能加工出来。
去看你们现场是怎么加工的就明白了。
我不明白你说的基准孔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思路放开一些,这个孔在镗床或假五面体加工中心上掉头镗一下,绝对能保证同轴度在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放开一些,这个孔在镗床或假五面体加工中心上掉头镗一下,绝对能保证同轴度在0.05mm.

这个同轴度怎么检测?

网友(点评):
在大理石平台上,调平两孔与大理石的高度,用高度尺加上千分表,不断地找最也的最低点和最高点。有三次元就更方便了。用二维半电子高度尺更好检了。

网友:
最简单的是做个量棒,取最大公差,通过就OK,通不过就是超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