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一个圆再拉伸到曲面后,如何隐藏曲面左边的圆???

楼主(2015-05-27):
(图片)

网友A:
左边哪个圆,是曲面,还是交线,曲面可以隐藏,交线不能。

网友B:
选中右击隐藏

网友C:
什么软件?应该可以隐藏啊。过滤器里选择先,框选,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哪个圆,是曲面,还是交线,曲面可以隐藏,交线不能。

就是想隐藏交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右击隐藏

如果这样就连拉伸也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应该可以隐藏啊。过滤器里选择先,框选,隐藏

solidworks2012

网友D:
你要不是要两个实体,可以在拉伸的界面选择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不是要两个实体,可以在拉伸的界面选择合并

没有合并选项啊

楼主:
没有合并选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合并选项

可以使用拉伸啊 这个拉伸可以实现 你用曲面画这个圆是什么用意呢,如果曲面最后你还要变成实体 用组合 也可以吧2个实体合成一个 来消除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拉伸啊 这个拉伸可以实现 你用曲面画这个圆是什么用意呢,如果曲面最后你还要变成实体 用组合 也 ...

拉伸不能与曲面组合,我试过了

网友A:
交线怎么可能隐藏,你为什么要隐藏交线。另外拉伸的是实体,怎么可能与曲面合并,实体与片体怎么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线怎么可能隐藏,你为什么要隐藏交线。另外拉伸的是实体,怎么可能与曲面合并,实体与片体怎么合并。

交线影响外观啊,呵呵……

网友(点评):
你可以不显示,或者做成圆角,但直接隐藏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为什么零件要棱角倒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