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曲线投影选不中那个草图呢

楼主(2015-05-27):
曲线投影怎么选中草图中的那个圆

网友:
尝试在左侧的建模菜单中 直接选择草图,如果那也选不上可能就是你这个方式不太对!

网友A:
你选择的是面上草图,请问面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的是面上草图,请问面在哪

面上没有草图 我要投影上去啊  不太懂  好像方向不对

网友:
你画的草图是3D草图吧~
得用2D草图。
3D草图中的基准面才是你图中的样子,2D草图的基准面只是一个框,或者不显示。

网友:
好好读帮助文件

网友:
用二维的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