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的标准件与非标件的比例是多少

楼主(2015-05-27):
如题目,一台机器设备的设计.标准件与非标件的比例是多少??

网友:
这个得问设计者了

网友:
标准件尽可能多点

网友:
这个貌似没标准吧

网友:
标准件多的一般是非标行业

网友(点评):
很有哲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有定则的,不同形式的机器都不一样,非标能做除框架甚至能90%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有定则的,不同形式的机器都不一样,非标能做除框架甚至能90%标准件

那标准设备有没有比例

网友(点评):
反而是标准设备的标准件要少了,标准设备为了控制成本,通常只采购基础标准件(电机、轴承、螺钉、弹簧。滚珠丝杠组件等),组合标准件(传动模块、定位模块、驱动副等)很少采购,一般都是自己设计做,涨套都自己做

网友:
这个没有定数吧。你要说的是数量还是种类。算数量的话,标准件可能经非标件多。算种类的话,非标件可能比标准件多。

网友:
这个没有规定,一般尽可能使用标准件。

网友:
看怎么设计咯 很多情况可以选标准件,也可以用非标件

网友:
你的问题实在难回答,但是总的原则是批量小的设备尽量采用标准件,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设备的可靠性。批量大的设备,大量采用标准件,会流失很多利润,自然是自己生产划算。同时可以特意使用一些非标元件来搞一些“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