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马达该选多大!

楼主(2015-05-27):
马达转动四个圆盘!直径400MM厚度20MM!每秒钟转36度!!!有没有详细公式

网友A:
重量是多少?怎么传动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是多少?怎么传动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

楼主:
像这样的

网友(点评):
重量呢?它是什么用途?

楼主:
重量总共是100KG!就是把产品翻转一下啊!

网友:
我估计偏心、摩擦阻力、传动效率你应该都没问题,再就是考虑一下启停时转动惯量造成的阻力,需要用三维软件建模得出实际转动惯量,我只会用SW。

楼主:
不扁心!就是不知道用多大功率

网友B:
脑门子一拍,有了。
400w,电机轴直给,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脑门子一拍,有了。
400w,电机轴直给,就这样。

有详细的公式过程么!!!让我学习吧

网友:
看看,学习一下,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