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见过这样的吊具?

楼主(2015-05-27):
      最近正在找吊碟簧的吊具,听说有一种叫“八爪鱼”的,能够一个人快速的操作,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见过??

如图所示,吊具通过铰链连接,通过一个摇杆收紧吊具的各个爪,吊具端取碟簧的下底面,挂在吊车上就可以

实现装配的吊运了。

说了这么多,其实本人没见过,更不知道这玩意叫啥。。。特来求助万能的社区。。

网友:
我从前专门做这类吊具,中间有支撑,支撑压在待运物上,靠吊具自重打开一个开闭器。开闭器类似圆珠笔,每上下一次转动90度,从而实现吊具的口打开和夹紧。

网友A:
好像跟你图上的不一样,怀疑这个图可能不对,一般用法如我上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跟你图上的不一样,怀疑这个图可能不对,一般用法如我上述。

我这个纯粹听别人说的。。。不知道大侠知不知道您说的那种叫什么名字,市面上有没有??

网友A:
市面上有很多,但都是非标需要定做,原理完全相同,买不到现成的。业内一般称作“自动夹钳”或“圆盘类自动吊具”,叫自动的原因是因为不需要用电。你可以搜一下“大连泰鼎”,我原来的公司,联系他们就会给你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很多,但都是非标需要定做,原理完全相同,买不到现成的。业内一般称作“自动夹钳”或“圆盘类自动 ...

大侠,小弟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跟你图上的不一样,怀疑这个图可能不对,一般用法如我上述。

貌似大连泰鼎在网上很难搜出相关的资料,大侠有否联系方式。。。
 另外业内哪家公司会比较好。。虽然这么问有点怪,哈哈。。

网友(2018-06-21):
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