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辊子机为什么辊子要做成锥形辊子?

楼主(2015-05-27):
转弯辊子机为什么辊子要做成锥形辊子,链条是怎么传动的呢?????谢谢

网友A:
同样的转速,锥辊大头线速度大于小头线速度,迫使坯料产生差速,速度快的大头绕着速度慢的小头旋转。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转速,锥辊大头线速度大于小头线速度,迫使坯料产生差速,速度快的大头绕着速度慢的小头旋转。个人愚 ...

谢谢 大侠 ,但是锥度是如何确定的,怎么知道正好可以转过来呢????

网友:
算得出来啊,线速度差和转弯中心线的路程...都是可以确定的。

网友:
看机械原理的圆锥传动内容

网友:
想起了高中物理的经典题目,火车轨道转弯,外侧高,内侧低。

网友:
贡献一张照片,呵呵

网友B:
链条就是滚子前带后,一根一根传下去,相当于一个 正多边形的边,,,,,,,,,

网友(点评):
这样的结构帮美芝做过滚筒线和输送链。正是每个滚筒上两个串联的链轮,一个带一个。

网友:
8楼说的有理,那根据8楼说的锥辊的锥度与坯料的长度有关?

网友:
这样才有速度差啊,不然怎转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就是滚子前带后,一根一根传下去,相当于一个 正多边形的边,,,,,,,,,

但是链条的中心线不平行,链条安装后就变斜了,这样就不能很好的传递力了?????

楼主:
但是链条的中心线不平行,链条安装后就变斜了,这样就不能很好的传递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链条的中心线不平行,链条安装后就变斜了,这样就不能很好的传递力了?????

轴间距很密...有你说的问题,实际中都那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间距很密...有你说的问题,实际中都那么用...

假设辊子布置的很稀,还能装上去吗???

网友C:
链轮齿宽与链条内宽是有间隙的,只要不超出它之间的夹角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轮齿宽与链条内宽是有间隙的,只要不超出它之间的夹角就没问题!

链轮和链条的间隙是很小的,夹角在哪里查呢??????

网友(2016-11-25):
连续输送机械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轮和链条的间隙是很小的,夹角在哪里查呢??????

有侧弯链的,两滚筒轴线不平行时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转速,锥辊大头线速度大于小头线速度,迫使坯料产生差速,速度快的大头绕着速度慢的小头旋转。个人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