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平台的空间姿态调整

楼主(2015-05-27):
就是 一个并联机构的工作平台可实现Z向升降和XY向旋转,这个能不能说这个工作平台是 空间姿态调整,还是应该说空间位置姿态调整啊?

楼主:
就是 一个并联机构的工作平台可实现Z向升降和XY向旋转,这个能不能说这个工作平台是 空间姿态调整。还是应该说空间位置姿态调整啊?

网友A:
应该是后者,DH矩阵包含了位置和姿势。姿势不动位置在动,位置不动姿势在动,还有就是位置和姿势都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后者,DH矩阵包含了位置和姿势。姿势不动位置在动,位置不动姿势在动,还有就是位置和姿势都在动。

就是说Z向的升降是位置变化,XY向旋转是姿态变化 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Z向的升降是位置变化,XY向旋转是姿态变化 对吗?

是的,可以看看DH矩阵就清楚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简单的5自由度串联机器人的位置和姿势换算,自己推倒换算公式,大概也能推算出来了。这些都是有资料可查的。在matlab中想用G代码控制机器人运作,现在卡到这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