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轴中心高和电机座安装孔尺寸,请教

楼主(2015-05-27):
请问“JR2-400M3-6 ”功率280kw的电动机轴中心高和电机座安装孔尺寸。机械设计手册上查了很久,愣是没找到这个型号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电机?

网友:
确定清楚你的电机参数,功率,扭矩,转速等
再去网上找厂家产品手册,不同厂家的尺寸是有可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