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half线太深,模具应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5-05-27):
塑料件half线太深,太明显,模具应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可能:
1、锁模力不够
2、模具刚度不足,模具变形
3、分型面接触率不足,应该在80%以上
4、型腔和分型面的交界线不清晰,模具磨损了。
5、塑料熔体温度偏高,熔体粘度低,略微降低注射温度

其他的请楼下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
1、锁模力不够
2、模具刚度不足,模具变形

分模线太深是典型抛光出问题,将棱线给抛糊了;或是模具对正定位不足。

网友:
half线一般是指模具结构为haof模。不知楼主是否是这样?
没有见到产品只能够粗略的说一下。
half模具一般来说要求两个滑块对中性必须很好。同时,导滑部分及滑块的形位公差都要求做到相对精细。这是half模具的基本要求。
出现half线很深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如LAOYAO大侠所说,产品型腔边缘在做抛光处理的时候把边缘抛出了圆角。一般在抛光的时候,型腔边缘的处理是必须非常的小心的。抛坏了,严重的会导致模具报废。
另外也有可能模胚(模架)的质量有问题。如果模具的装配的平行度大于0.03-0.05mm,也会出现haolf线有缺限的情况。
最有可能的是HALF块的锁模力不够。你有必要校核一下。一般half模具的侧向投影面积都会比较大。如果锁紧机构不能满足锁模要求也一定会出现你所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