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圆如何画切线

楼主(2015-05-27):
2个圆画切线。画了两个圆,画一个线然后添加几何关系,线能相切一个圆,然后切另一个圆时候圆的位置就动了,现在我想切线同时切2个圆并且圆的位置不变,大侠们我该怎么操作

楼主:
怎么画我的两个圆位置才不变

网友:
把两个圆先固定。

网友(点评):
如何固定圆

网友(点评):
固定了 过定义不能生成

网友A:
你是在solid里面画的,要先把元完全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solid里面画的,要先把元完全定义。

大侠如何完全定义

网友B:
根本看不懂你图的意思。。。。你是如图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看不懂你图的意思。。。。你是如图这个意思?

你根本没仔细看文字说明,我上图只是想直观表示下,有没有图根本没必要。

网友(点评):
先搞定两个圆,让圆死在那里,再乱画一条线,再加约束,搞定。我也是说说,有没有图没必要

网友(点评):
大侠如何添加约束,我固定了2个圆,添加几何关系,只能切一个圆,另一个圆过定义无法生成

网友(点评):
没图你说什么呢,陈伯雄老师反复强调的,工程师为什么不画图来说明问题,难道你以为你的语言表达能力超好吗

网友:
先把两个圆固定好,再谈固定的切线

网友:
两个圆完全定义后,随意画一条斜线,无任何约束,注意不要从任何一个圆上开始画,即与圆没有有实交点,否则就会过定义

网友:
草图工具栏中有 显示/删除几何关系     点击小三角就有添加几何关系
先添加 两圆固定、  再添加直线与圆   相切就行了。可惜我不会截图

网友:
两个圆都要定位

网友:
把两个圆完全定义,然后画直线添加相切几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