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电机冲片叠装

楼主(2015-05-27):
有没有大神知道永磁电机冲片在叠装的时候如何实现上下错位一个齿槽

楼主:
工装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
工装上加工一斜孔,用一根销子穿在槽里定位

网友A(2015-07-05):
外环定位工装与斜槽定位工装分体,先把这一体工装放入定子冲片进行叠压或者焊接成一体,然后拆除槽定位工装,这样组合好的定子就可以拿出去插绝缘层或者喷涂绝缘漆,绕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环定位工装与斜槽定位工装分体,先把这一体工装放入定子冲片进行叠压或者焊接成一体,然后拆除槽定位工装 ...

谢谢,不过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