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的发条怎么安装 有啥技巧呢

楼主(2015-05-27):
台钻的发条怎么安装 有啥技巧呢

台钻的发条断了

买了个  装不进 不会装

网友:
很麻烦的,买到的弹簧是拧紧有箍的,不要打开,如果已经打开得拧紧再上,中间的往槽里嵌好,勾住了外边再松绑,不然,得用挡圈钳拧轴心了。

网友:
台钻上有发条?没见到过

网友(点评):
有的。在钻孔完成后,手一松,主轴就能轻松上升了。

网友:
如果盘簧已经松开了,可以在没安装之前先卷紧,然后用细铁丝捆住,再安装,安装后再取出铁丝即可。

网友:
台钻的主轴有一个摇把,弹簧是复位用的,手松开摇把,自动上升复位。

网友:
最好用卡簧钳。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