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3d能加工出这个零部件吗?请教

楼主(2015-05-27):
对于根据3d能加工出这个零部件吗,此零件是上下两平面投影在旋转分度圆Φ251.2圆周上旋转10°形成的

网友:
加工是肯定可以加工的,主要是你要看你的加工要求,根据你的产量来采用哪种加工方法。

网友:
可以的,你这个不会是装刀片切纸的吧,这属于加工工艺,暂时还不敢给你说。

网友:
四轴联动,一铣了之。这没难度呀。俺01年就做过的,估计也是滚切刀上使用的

网友:
肯定可以加工,就是复杂与简单的问题

网友:
嚷嚷着能加工的,那请告诉我楼主说的平面投影在旋转分度圆Φ251.2圆周上旋转10°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零件相当于上下端面投影在水平面后,绕着251.2这个圆心相差10°

楼主:
看到这个图,有没有大侠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