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能替换现有的标题栏么?

楼主(2015-05-27):
工程图是标注好的,有什么办法能修改标题栏而不改变图纸的内容?要是重新标注,工作量比较大。陈老师,求助,在此先谢。@陈伯雄

网友A:
删除现有标题栏,重新插入需要的标题栏

网友(点评):
好像记得任务调度器 有这个功能 。。。只是“好像觉得” ,没有正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现有标题栏,重新插入需要的标题栏

我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现有标题栏,重新插入需要的标题栏

陈老师,原标题栏我已经删除,如何插入自己的标题栏?上面的两个标题栏都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原标题栏我已经删除,如何插入自己的标题栏?上面的两个标题栏都不是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陈老师,我试一下

网友B(2021-01-21):
陈老师,使用工程图资源转换向导选择目标文件时,提示已跳过文件,原因“需要移植”,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陈老师,使用工程图资源转换向导选择目标文件时,提示已跳过文件,原因“需要移植”,是什么问题,怎么解 ...

需要移植

网友:
我把模板在现版本下保存了,重新操作还是提示这个,还可能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