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花键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花键一般有哪几种类型啊?
花键有国标吗?(应该有,但是找不上在哪啊,给个地址呗)
花键看着一般是三角形的,这种是不是渐开线花键呢,如何套用啊?
矩形花键是不是不咋牢固或者说两花键会有窜动呢
花键单件或者小批量加工成本是不是非常大
懂得人指点指点

网友A:
下载一个3Dsource的客户端。

网友(点评):
还有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

网友:
花键一般有哪几种类型啊?  矩形  渐开线形
花键有国标吗?(应该有,但是找不上在哪啊,给个地址呗)  国标推1144-2001  国标推3478.1-3478.9-1995
机械手册上有

网友:
百度搜索应该有一大把

网友:
主要就是 德标花键 和iso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一个3Dsource的客户端。

帮助很大呀,下载一个,资料很多,唯一遗憾就是那些应用不能保存电脑单机用啊。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

网友(2025-05-12):
这几个标准,    应该可以的,  下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