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圆地方造型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这个怎么做出来啊,那几个三角的面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A:
机械制图手册上有,我贴张图给你看看。这个时挂在CAD的一个插件。不过最好还是自己也画一遍,知道个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制图手册上有,我贴张图给你看看。这个时挂在CAD的一个插件。不过最好还是自己也画一遍,知道个所以然。 ...

这是什么插件,

网友A:
你查书手绘一下,画出来贴张图明天给你说

网友B:
三角形展开发,一个要师傅说过,就是怎么求实长。其实感觉钣金展开挺有意思的。以前研究过一阵,但时间一长就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形展开发,一个要师傅说过,就是怎么求实长。其实感觉钣金展开挺有意思的。以前研究过一阵,但时间一长 ...

那用solidworks怎么做出来

网友:
这是“冷做工 - 展开放样”的基本技能,推荐你找本“冷作工”的书简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书手绘一下,画出来贴张图明天给你说

cad我能画出来,就是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插件,另外用solidworks不知道怎么做出来

网友C:
用什么插件,这是solidworks的基本功能,放样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插件,这是solidworks的基本功能,放样钣金

不做钣金,做成实体的,

网友(点评):
不是钣金件你展开个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插件,这是solidworks的基本功能,放样钣金

是不是再用一步填充曲面的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D:
明天给你发个实体的,刚做完没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天给你发个实体的,刚做完没拍照,

好的,这个社区真是太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制图手册上有,我贴张图给你看看。这个时挂在CAD的一个插件。不过最好还是自己也画一遍,知道个所以然。 ...

你用的什么插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插件,这是solidworks的基本功能,放样钣金

我想顺便问问那位用什么cad插件弄出来的那个图,不好意思啊

网友:
先按照给定的条件做一个长方体,把斜面削出来,圆周阵列切除部分。
顶面上作圆,三角形四个顶点在圆上。
然后做个矩形,扫描切除,阵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放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样可以吗?

直接放样能做出那些三角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