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花的画法

楼主(2015-05-27):
在轴类零件中,通常有些零件需要滚花处理,那在SW中怎么画3D图形

网友:
试了很多次,包括一些同事,貌似SW中的滚花没法闭合 而且画出来有点扭曲

网友:
包覆!尝试下这个 ,实在不行就只能试试扫描切除!!

网友:
如果有特殊要求,必须做出特征出来,百度有很多教程,如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0ccbceb0eb24e64cab197ba.html

如果只是外观效果,建议用纹理效果 ,毕竟这种特征太吃内存了

网友:
建什么特征,难道外观效果让你们吃了

网友(点评):
作滚花的意义是好看的?这还是机械工程师吗

网友:
就像一个普通螺钉,去画螺纹结构,这不是脱裤子那啥吗?

网友A:
这件事,看你的要求。
做设计,用5楼的方法就足够。
要逼真,那就实体制作,用3楼建议的扫描切除,然后阵列得到。
扫描切除的做法:1、建立螺旋线。2、在螺旋线端点建基准面。3、基准面上画切除三角形草图。4、以草图为轮廓,螺旋线为路径扫描切除。
这样得到的零件当然逼真,代价是图形文件极大。
譬如下面的零件,其文件大小为19,212KB。

网友(点评):
害怕老师厉害呀,SW也玩的这么熟

网友:
做两次螺旋线扫面切除,一个右旋一个左旋。文件大小可能要看你的密度,我这个文件3.02M

网友(点评):
不必两次切除,镜像即可。

网友:
更簡單的表示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件事,看你的要求。
做设计,用5楼的方法就足够。
要逼真,那就实体制作,用3楼建议的扫描切除,然后阵 ...

太详细了,受教了

网友:
简单点,用纹理,百度上有几篇相应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