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TDb工件坐标系如何定位

楼主(2015-05-27):
请大家帮个忙,980TDb工件坐标系如何定位。
以前我做法那克时,机床本身自带的,在刀补-然后找到工件坐标系直接可以将刀位偏移过来,偏移过去。
现在我用980操作,就是不知道如何偏移,听说G50有这功能,但不会用。
请大师们指点下,最好详细一点的。
比如四把刀Z方向同时偏移到指定点为工作坐标系的0点。
我现在主要是从事散件加工的,如果撑握这个技巧,对我今后的加工生产中能提高很大的效率。
四刀架刀位,拆刀换刀对刀太累。(注:在第一次加工时对刀到位的情况下,换做第二个别的产品,如何将四把刀同时偏移到规定的位置的Z0点。)
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G5O  Z0

楼主:
我在DMI模试下试过,没用呀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问,真心不想说,但实在有点无聊,G50 W*,往主轴方向偏移取正值,反之取负值

网友:
    小朋友这个系统做零星加工绰绰有余的!!

楼主:
再问一下大师,是不是程序要先建立G50 X Z,G50 w在DIM下执行吗。

楼主:
还是直接试切后 在MID下执行G50w,要不要记住绝对坐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问,真心不想说,但实在有点无聊,G50 W*,往主轴方向偏移取正值,反之取负值

再问一下大师,是不是程序要先建立G50 X Z,G50 w在DIM下执行吗。
还是直接试切后 在MID下执行G50w,要不要记住绝对坐标值

网友:
直接在00号刀片里的Z里面输入 与你需要的方向相反的数值就OK了 ,G50 那么麻烦

网友:
设置基准刀就可以,G50W太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