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毛刺,批量比较大,不想耗费太多的人力

楼主(2015-05-27):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一些不太入去除去毛刺的去掉?批量比较大不想耗费太多的人力。

网友A:
钣金砂带  或者专门辊筒  或者 高压水  多的很啊    主要是看什么工件

网友:
振动抛光机

网友:
磁力振动抛光机

网友:
啥工件都不知道

网友:
化学去毛刺方法

网友:
对这种针对性很强的帖子

至少有个图,看得到什么工件吧?

否则把去毛刺的方式都列出来,那你还不如去百度

网友:
在使用抛光机时,要考虑一些回报率

网友:
摸不着头脑

网友:
五金件的话,可试下震动研磨机

网友:
得看是什么工件吧?像楼上所提到的振动抛光去毛刺、电化学去毛刺、毛刷去毛刺、高压水去毛刺、热能去毛刺等等等。。。。热能去毛刺每天可以加工几千件

网友:
超声波除毛刺

网友:
看见楼主这种帖子就心累,呵呵!

网友:
热能去毛刺(爆炸)可以批量除去比较大的毛刺
热能去毛刺机的去毛刺(飞边)过程是一种利用热化学反应过程,将所需去毛刺(飞边)的零件,放在密闭容器内,然后充入一定量的氢气(或甲烷)和氧气,经火花塞点燃以后,混合气体在瞬间内反应,放出大量的热,使毛刺(飞边)在高温(约3000oC),高压(充气压力的20倍),高速(8倍音速)作用下,加热自燃,而达到去除毛刺(飞边)的目的。因反应时间及短(仅0.003秒),所以加工后的零件原有尺寸、表面光洁度、金相组织以及机械性能等基本没有变化

网友(2015-10-19):
啥零件?手工不容易去除 就想想专业设备啊。有兴趣可以沟通

网友(2016-03-27):
可以用电化学去毛刺方法解决,加工效率高,操作简单,我们就有提供此类设备,谢谢

网友(2018-02-24):
你家是做什么产品的  橡胶类 注塑类  镁铝锌合金可以 用冷冻修边机  效率高 修边产能每小时1.5k~2.5
k  低成本  高品质  高效率  我司可提供各类解决方案  qq810336450  欢迎垂询

网友(2018-03-30):
喷砂覆盖广

网友(2021-08-23):
引用 网友A:
钣金砂带  或者专门辊筒  或者 高压水  多的很啊    主要是看什么工件

去钻孔或钻孔攻丝反面的毛刺有什么好方法?钢丝刷可以吗

网友:
我丈二和尚了

网友(2022-03-27):
可以根据自己工件特性、要求选择合适的抛光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