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模数挂轮计算求指教

楼主(2015-05-27):
对于非标模数的加工,小数点后三位,怎么取近似值,怎么挂螺距,做挂轮,求公式!!!

网友:
网上有挂轮计算软件  你去下载一个就行

网友A:
真要做这件事,先有个丝杆的当量螺距概念。
所谓丝杆当量螺距,就是挂轮箱手柄在各种组合情况下,车头主轴旋转一周所反映出的丝杆螺距。
有了丝杆当量螺距,剩下的只是计算了。
弄通道理,没有什么公式需要记。

网友:
就是你的蜗杆螺距算出来如果是9,你床头箱选了螺距3,则挂轮传动比就应该是0.3333,
如果车床出厂原始挂轮传动比是1,最终挂轮传动比就是0.3333,
如果车床出厂原始挂轮传动比是0.5、最终挂轮传动比就是0.1666

我还是怀疑你们山寨国外系列产品的大兄弟,将径节制测绘为非标模数,
如果是径节制,国内不少车床是不需要搭挂轮的,直接就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要做这件事,先有个丝杆的当量螺距概念。
所谓丝杆当量螺距,就是挂轮箱手柄在各种组合情况下,车头主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