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检测设备有认识的吗?

楼主(2015-05-27):
这个检测设备有认识的吗?  哪里能采购的到,叫什么名称???

网友:
装的马波斯的测杆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
测直径的吧,我看到平行片簧和电感传感器

网友A:
公司里见过类似的,是检验刀具刀尖三维尺寸的,德国进口的

补充内容 (2015-5-29 11:27):
不知道叫什么,是和刀具磨床一起来的。μm级别的,先用标准刀条进行归零,再将被测刀条插入测量。原理挺简单的感觉。不是气动的。

网友(点评):
叫什么名称,我们想搞一个

网友:
检验直径,圆度,跳动的综合检具
只要精度在3微米的精度国内做检具的都可以做

网友(点评):
那个东西,哪里有的卖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个气动测量的量具看上去有点相似,但是又好像不是的样子。
都是有标准块,根据气压的流量和压力来测量尺寸的超差。
感觉差别好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里见过类似的,是检验刀具刀尖三维尺寸的,德国进口的

不知道叫什么,是和刀具磨床一起来的。先用标准刀条进行归零,再将被测刀条插入测量。原理挺简单的感觉。不是气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