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箱放空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5-05-28):
各位老司机们:
          真空箱放空的时候噪音大是什么因素产生的?
             我是放空阀加的消音器可是噪音还是很大。是不是消音器的问题还是有别的因素导致放空声音大??还是我该用节流器之类的代替??
                       求各位老司机指点  谢谢拉

楼主:
自己顶下    求大神指点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A:
消音器装在哪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音器装在哪一侧?

          放空阀放在真空箱的上侧,后来想让它放空速度加快,下侧也加了个
是不是要放上侧和左侧这样成90度的效果才好?

网友B:
我们的机械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机械也遇到这个问题!

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的?    求指点

网友C:
加大放空阀口径及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放空阀口径及流量

除了这个 还有其他因素还会影响他么?
     还有如果我换好一点的消声器能不能达到噪音的减少?

网友D:
消声器装与不装噪音区别是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消声器装与不装噪音区别是否大?

我这消音器装了跟不装区别不是很大,是不是消音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消声器问题可能性大,换个效果呢?或可以换到其他正常设备上试下

楼主:
如果换消音器的话可以给我推荐几款么??我箱体是内部是860*740*445

网友:
买个大的集中消音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 还有其他因素还会影响他么?
     还有如果我换好一点的消声器能不能达到噪音的减少?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可以增加个数也可以解决,或者把排气口引到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