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0棒料,车M25的丝,棒料外径应加工多大才车丝?

楼主(2015-05-28):
直径30棒料,车M25的丝,棒料外径应加工多大才车丝?

网友:
浅谈螺纹的数控车削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736

网友:
是细牙螺纹吧,还要看你的螺距是多少才能定外径。

网友:
外径是25,看精度要求小几个丝到几十个丝

网友:
M25!螺距呢,没有螺距怎么算啊!

网友:
一般常用普通螺纹M25螺纹外径小0.2-0.4mm.细牙的螺纹一般都有点要求的,小0.1左右。精度再高就看你图纸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