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光轴滑块在光轴上怎么进行定位自锁啊

楼主(2015-05-28):
如图中所示,这两个滑块既要在光轴上滑动,又要可以定位自锁,不需要动的时候就让它可以再光轴上定住位不动,可以用什么方式实现啊,市场上有的那种自锁的方式,我担心经常拧,会把螺纹给弄毁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形式进行定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

固定环好像可以啊

网友B:
用夹紧块

网友:
4樓正解

网友C:
侧面那个紧定螺丝,哪里是给你加紧定位用的,明明是用来调整间隙用的。胡闹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钻个顶丝孔,在顶丝前加块小铜垫这样就不会伤着光杆了。

网友D:
我去。楼主你给的图片是锁紧的吗?6楼已经告诉你了啊!别胡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夹紧块

没看到合适的 啊

网友(点评):
找个铝板钻个孔,锯条槽,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面那个紧定螺丝,哪里是给你加紧定位用的,明明是用来调整间隙用的。胡闹

好吧。我一直以为是加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楼主你给的图片是锁紧的吗?6楼已经告诉你了啊!别胡闹啊!!

网友E:
多看看光杆舞表演吧。不是看人家身材,而是看人家怎么“卡”在半空不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看看光杆舞表演吧。不是看人家身材,而是看人家怎么“卡”在半空不掉下来。

卡住不掉下来,说明人家大腿夹得紧,静摩擦力>舞女自身体重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看看光杆舞表演吧。不是看人家身材,而是看人家怎么“卡”在半空不掉下来。

我发现这哥们儿的回复总是老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