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头型的选用

楼主(2015-05-28):
这些头型除了从形状和安装空间上有区别外,具体选用时有什么讲究?
头型
1.六角头(hexagon head)
2.六角头法兰面(hexagon head with flange)
3.方头(square head)
4T形头T head (hammer head
5.扁圆头mushroom head(truss head)
6.圆柱头(cheese head)
7.圆头(round head)
8.盘头(pan head)
9.沉头 countersunk head (flat head)
10.半沉头 raised countersunk head (oval
槽型 :
1.一字
2.内三角
3.内角四方
4.十字
5.米字
6.花形
7.梅花形
8.花形一字
9.特形
10.内六角

网友A:
还有扭矩的传递能力,比如TOX和飞利浦槽,传递效率是不同的,同时飞利浦槽有向上顶出力
自动安装线的寻找能力,人工安装的防失误掉落能力,

网友:
还有是否方便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扭矩的传递能力,比如TOX和飞利浦槽,传递效率是不同的,同时飞利浦槽有向上顶出力
自动安装线的寻找能 ...

感谢大虾提供思路,正在找相关资料学习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拼错了,是TORX

网友:
回复的人不多嘛,回头得看看书了

网友(2015-09-04):
所带来的扭紧力度不一样,主要是这个吧

网友:
用过的六角圆柱头螺钉最多

网友(2015-11-04):
履带式行走装置上的履带与履带板连接处使用方头螺栓,主要就是为了便于装配和拆卸。

网友:
主要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专业的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