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小问题

楼主(2015-05-28):
如图标直径怎么标,谢谢

网友A:
右击尺寸界线,选隐藏延伸线

这样尺寸界线就没了

再右击需要隐藏的尺寸箭头处,选隐藏尺寸线

结果如下

网友(点评):
又学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尺寸界线,选隐藏延伸线

这样尺寸界线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