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缩径,请教

楼主(2015-05-28):
如图所示,要把短棒料一头缩径,要求能自动完成,一分钟20件左右,各位有没有相关设备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
用普通的缩径机一分钟出十个就不错了,如果批量大,用缩径机就太慢了。

网友:
一分钟20件左右需要用冲床模具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