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流尖叫声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28):
电机风轮产生的声音尖锐刺耳,怎么才能有效的解决呢?

网友:
调?平衡块?找厂家?

网友:
把叶片拆下来,用砂纸磨一下边缘,应该会好点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消音器,装上去

网友:
3楼正解,,,,厂家没把那个当回事。

网友:
让气流产生扰动,消耗掉过多的能量或者降低速度,音量自然下来

网友:
叶尖要开叉,磨成叉子一样

网友:
不是在叶尖最薄弱之处产生的颤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