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 7475B掉刀,请教

楼主(2015-05-28):
   该死的平面磨 ,老是掉刀   现在我是修的无语了,进行过电机处的丝杆调整,做过磨头处锁紧柄铆的调整,磨头轴承游隙也重新配对过,导柱处滑块也调整过,半年后有出现掉刀情况,请高手分析是不是那还有那里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半年后有出现掉刀情况”,也就是说你修过后是没出现过掉刀的情况,那你现在再看看你修过的地方是否又变动了,是否又磨损了,机器是否已经到了快完蛋的阶段了,静下心来慢慢找问题部位,修东西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