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需要承受不平衡负载的丝杠螺母设计

楼主(2015-05-28):
大家好,我想要设计的滑动丝杠是螺杆转动时,螺母在丝杠上来回运动。

现在已知连结螺母上的钢丝的工作条件:0.25m/s,100N。但是不太清楚怎么确定螺杆直径和螺母高等参数。特别是对于这种不平衡受力的情况,怎样选择参数才能保证其可靠性呢?(用在医疗设备上)

具体如图所示,螺母上的凹槽防止其自传。

求高手指点迷津,或者推荐靠谱的设计资料,谢谢!

网友A:
楼主北京大学的,北大还有机械专业?

网友B:
可以充分利用这对止旋导槽,达到止旋与承载不平衡力的作用。

网友(点评):
是滴,是滴,拉钢丝的作用应该不会受力很大,完全可以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北京大学的,北大还有机械专业?

我是北大工学院的,做的项目涉及到机械,并不是科班出身。。求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充分利用这对止旋导槽,达到止旋与承载不平衡力的作用。

多谢提醒!这个想法太赞了!

我没做过实际的设计,劳驾我再多问几句:
设计思路是不是可以这样:
1. 先通过受力和力矩平衡算出螺杆上的轴向力(这个过程不用考虑螺母发生倾斜的情况,由于止旋导槽防止了倾覆的放生)
2. 根据耐磨性的公式算出螺纹中径,按照国家标准选取相应的公称直径和螺距
3. 根据实际应用再校验 3.1 自锁性;3.2 螺杆强度;3.3 螺母螺纹牙的强度;3.4 螺杆稳定性?

备注:我只自己啃 西北工业大学的第九版的《机械设计》得出的设计思路。求有实际经验的高手进行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索噶,不错哇,自己看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充分利用这对止旋导槽,达到止旋与承载不平衡力的作用。

那这凹槽公差要求严格啊,否则还得丝杠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凹槽公差要求严格啊,否则还得丝杠受力

如果采用耐磨的不锈钢的话,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LZ方便的话先回答管理员的问题哈,毕竟老鹰是坛主啊 ^_^

网友(点评):
这个不要拘泥于形式,导槽只是启发你的思路。槽也可以做成可调式的,这要看安装空间尺寸、外形约束要求、成本要求等等条件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耐磨的不锈钢的话,是不是会好一点?

我貌似已经回复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我亮瞎了~~

网友D:
你为什么不设计双边受力啊,这样不是没弯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为什么不设计双边受力啊,这样不是没弯矩了

应用受到限制,现在能想到的就是通过双边导槽来减小这种不平衡负载对螺杆的影响。。。正在琢磨具体怎么计算。。。力学没学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用受到限制,现在能想到的就是通过双边导槽来减小这种不平衡负载对螺杆的影响。。。正在琢磨具体怎么计 ...

你螺母能槽开成T型槽,120度垂直向下分布,能防止自转,平衡弯矩,加工麻烦,实际情况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螺母能槽开成T型槽,120度垂直向下分布,能防止自转,平衡弯矩,加工麻烦,实际情况不好说

说得比较抽象,什么叫做120度垂直向下分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比较抽象,什么叫做120度垂直向下分布?

你qq多少加你说

网友E:
100N的拉力不大,再说离螺杆那么近,这点偏载应该不至于会卡死吧。再说如果真的卡死条件允许的话在钢丝挂点的对称处加同载荷的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N的拉力不大,再说离螺杆那么近,这点偏载应该不至于会卡死吧。再说如果真的卡死条件允许的话在钢丝挂点 ...

谢谢你的意见,关于配重这一点不太理解。这个100N是轴向方向的力,配重应该是径向方向的力。两者不能抵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关于配重这一点不太理解。这个100N是轴向方向的力,配重应该是径向方向的力。两者不能抵消 ...

楼上说的配重是这样的   图片怎么搞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周折啊!

谢谢,明白了!

网友G:
能不能设计成单边滑槽新式呢,就是把那个螺母改成U形的在加一个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设计成单边滑槽新式呢,就是把那个螺母改成U形的在加一个滑轨。

左右各一个槽还能起到分担弯矩的作用,设计成单边U型螺母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H:
楼主,上面的钢丝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各一个槽还能起到分担弯矩的作用,设计成单边U型螺母有什么好处吗?

结构的强度不一样,不过从楼主给出的条件来看对于强度不是怎么要求,这点是我的失误。
再以前拆设备的时候发现也有够类似的结构,不过有些不同的是他们的那个螺帽经常出现滑擦和一边不接触的现象。
后来改成的单边U螺母之后才避免了这种问题。
仔细考虑一下楼主现在的主要受力是弯矩受力而不是水平受力,那么这样的结构就有些不太适应了。
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了。

网友(点评):
谢谢,如果能够提供图展示一下你所说的U型结构,我理解应该会深刻一些

网友:
估计楼主没有用过这里东西。

网友(点评):
额,螺母丝杠确实没有设计过。。。不知道你所说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上面的钢丝起什么作用?

需要在钢丝上面产生100N的拉力。螺母会往返运动

网友(点评):
施加100N的拉力是用弹簧还是用其它的装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需要在钢丝上面产生100N的拉力。螺母会往返运动

不太清楚你的意思,就是得需要100N的力才能拉动负载,具体什么负载不一定

网友:
楼主留个 联系方式给我,我也是工学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你的意思,就是得需要100N的力才能拉动负载,具体什么负载不一定

楼主在么?

网友:
丝杠细长时,需要考虑压杆稳定问题。

网友(点评):
恩,这个也是需要校验的内容

网友:
螺母上直接加一对直线轴承,你这样用,就算是滚珠丝杆也很快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