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Rp螺纹

楼主(2015-05-28):
如题,跟G螺纹有什么区别,尺寸上的

网友A:
基本尺寸螺距都一样,精度不一样

Rp是螺纹密封管柱螺纹

G是非螺纹密封管柱螺纹,需要端面或者生料带密封,相当于连接螺纹
这种东西以后自己查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Rp仅是圆柱内螺纹,G包括内外螺纹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Rp是圆柱内螺纹,Rc是圆锥螺纹。通俗点就是Rp螺纹两端都可以拧进Rc相同规格的外螺纹并密封。就是R螺纹的2种配合方式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尺寸螺距都一样,精度不一样

Rp是螺纹密封管柱螺纹

标准和机械手册里面都是没有Rp的尺寸,我们按Rp螺纹规来做G螺纹,结果小了。还有我发现Rp螺纹规好像是圆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准和机械手册里面都是没有Rp的尺寸,我们按Rp螺纹规来做G螺纹,结果小了。还有我发现Rp螺纹规好像是圆锥 ...

GB/T7306.1-2000

ISO7-1

成大先版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Page 5-39

网友A:
你这是做设计还是机加工?

我是很少用这个螺纹的,装过几次,都漏油了,最后还要加生料带。

不如圆锥对圆锥的好,或者用G的外螺纹端面上铜垫,效果很好,不涂胶不缠生料带,也不漏油

网友(点评):
用PT是不是更好,我们这都是用这

网友(点评):
pt和国标的R的螺纹密封是一样的 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7306.1-2000

ISO7-1

应该不是这个,这个是圆锥螺纹的,有基准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这个是圆锥螺纹的,有基准平面。

请您认真看看好么?

网友A:
表头第一行倒数第二个是不是圆柱内螺纹?

网友:
管螺纹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内螺纹有圆锥、圆柱两种形式。外螺纹只有圆锥一种形式。牙型如下:
        锥度1:16,牙形角55°,旧螺纹标准示例:ZG3/8;
       标记示例:圆锥内螺纹: Rc 3/8
                      圆柱内螺纹: Rp3/8
                      圆锥外螺纹: R3/8
       60°圆锥管螺纹:该螺纹等效于美国国家标准ANSI B 1.20.1 中NPT螺纹部分。只有圆锥内螺纹和圆锥外螺纹一种连接形式。标记:NPT 3/8

网友:
内螺纹圆柱,外螺纹圆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第一行倒数第二个是不是圆柱内螺纹?

谢谢,我仔细看了偏差要求,Rp是正负偏差,G中经小经是上偏差大经是下偏差。是不是只有偏差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仔细看了偏差要求,Rp是正负偏差,G中经小经是上偏差大经是下偏差。是不是只有偏差有区别?

我查到的资料和你的一样,得到的结论和你一直。。。。

网友:
又让查了下手册

网友:
螺纹规格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到的资料和你的一样,得到的结论和你一直。。。。

一直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做设计还是机加工?

我是很少用这个螺纹的,装过几次,都漏油了,最后还要加生料带。

另外请问为什么Rp的螺纹规是锥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为什么Rp的螺纹规是锥形的?

与Rp圆柱内螺纹配合的就只是圆锥外螺纹,量检具和相配合零件一致

网友(2019-04-27):
你们有标准号可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