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32.1六角头部的交叉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5-05-28):
我是做车床的,没活了,接了个打孔的活,没干过,请教大家,六角头上打孔是做钻模在台钻上打的,还是怎么弄的?

网友:
有图吗

网友(点评):
标准只有2页纸,网上找一找就能有。

网友A:
这两个孔需要钻,没有别的更好方法。

网友A:
网上找到的标准第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孔需要钻,没有别的更好方法。

好的
再问一下有人做过这个吗?能教一下注意事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的标准第一页。

网友:
锁丝孔,只有靠钻的。我们航空上用的锁丝孔和图示这个略有不同,在相邻的两个边上钻一个通孔,因为是在斜面上钻孔所以要先钻一个工艺孔用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