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零件滑动摩擦,磨损很快怎么办?

楼主(2015-05-28):
求助各位大侠指导,如题,零件工况如下
两零件A、材料45#钢锻打,调质(HB220-250)后表面摩擦部位高频淬火,HRC42-45.淬深1.5mm后期精磨。
两零件B、材料45#钢锻打,调质(HB250-275)后整体淬火,HRC42-45.后期精磨。
由链条带动零件A在零件B上做直线运动。速度(1-4米/分钟)。
干摩擦。现有问题是A、B零件磨损特别快,
求助,除改善润滑外。
1、材料的选择是否合理?
2、热处理工艺淬火硬度选择是否合理?(B零件为细长条。外形400长26宽18高。所以热处理后变形很大。)
3、求助大侠佛山周边有无可做磨损试验的厂家。

网友A:
材料配对不理想,这类场合一般都不用同一种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配对不理想,这类场合一般都不用同一种材料

把B改为40Cr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配对不理想,这类场合一般都不用同一种材料

印像中看到过说“两零件接触、摩擦最好不要先同一种材料,”但一时找不到是在哪见过了。还希望你能详细讲解一下为什么原因或指点一下我该去哪些书上找到时详细出处。

网友:
其中一件用球铁制作

网友:
可以看看IGUS的干摩擦塑料件   ps  我不是广告  他没给我钱

网友:
材料的硬度够了,主要是干摩擦造成的。像车床的溜板,铸铁材料的,要用几十年。

网友:
用 滑动摩擦就用软+硬 材料配对

网友:
同种材料会相溶,尽量选用异种材料做摩擦副。
常见的摩擦副材料有:
铜-钢
巴氏合金-钢
塑料-铝合金、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B改为40Cr怎么样?

也不理想,8楼的说的可以

网友:
看楼上的回复。也让我回忆起好些知识。1:同种材料间的摩擦力较大     2:齿轮副传动,小齿轮比大齿轮的硬度高一点。传动时,对大齿轮有个冷加工硬化的作用。从而提高大齿轮的硬度和疲劳强度。  3.巴氏合金(白合金)似乎自身强度不够,不能够单独做零件。把它喷在一个零件的接触面上上。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工作中小齿轮上的齿与大齿轮相比使用次数多。所以小齿轮用好一点的材料及硬度高一点。优点是可以提高齿轮的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不错,大侠功底深厚

网友:
配耐磨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像中看到过说“两零件接触、摩擦最好不要先同一种材料,”但一时找不到是在哪见过了。还希望你能详细讲 ...

金属材料学上有这句话,说是同样的材料最容易发生扩散现象,尤其是上面有力的作用。这样的话,工作时,由于温升,等环境更加剧扩散现象,两零件就不容易分开,磨损加剧。

网友:
998大侠提到过,不要(近亲婚配),然后硬度也不能相同,而且润滑做好,选好润滑介质

网友(点评):
设备工况,润滑是难点。如把难点解决那就是优势。

网友(点评):
你找下,他有提到一些润滑介质的,但是比较贵的哦

网友:
1、考虑AB件都氮化或是渗碳,增加耐磨性;
2、假如A成本低,B成本高:将A的调质硬度该为28-32,只磨A,或是将B调质加工后,氮化处理,减小热变形及增加耐磨性。

网友(2016-11-30):
热处理不行的话,就用深滚压工艺,提高零件硬度,提高表面粗糙度。

网友:
查一下干摩擦系数表啊,选摩擦系数低的配

网友:
看看能否把滑动摩擦变成滚动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