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牙与粗牙,请教

楼主(2015-05-28):
在设计中通常用到螺纹连接,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用细牙,什么情况下用粗牙?恕我不懂。

网友:
细牙多用在密封、微调等地方。

网友(点评):
气缸活塞杆端部螺纹也是细牙,螺纹升角小,自锁性好,不易松动。

网友:
兄弟,您这个问题,看看机械设计,西北工大的,就一章的内容
无论是强度,载荷分布以及耐磨性等问题,书上都有,就摆在那里,看懂了,别说粗牙和细牙的应用场合了,你自己都可以简单的玩玩螺纹了

网友:
有特殊要求用细牙,其它普通牙

网友:
自行车前后轴是细牙
如何解释

网友(点评):
螺纹与小轴径成对比的!